冬季到了,gx与aps的使用温度问题?

楼主(2012-12-05):
乌鲁木齐最近气温在零下16度左右…那亚托的原装电调,3gx .aps 还能正常工作么?

网友A:
貌是不行,以前那个亚托750 780就好像最低是负7-8度的样子。。。

网友B:
零下16电池都放不出电了吧,满电最多就飞1分多钟吧

网友C:
这么冷还是休息吧

网友D:
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E:
北京零下6度左右,电池还干活,唧唧不淡定鸟,飞起来晃晃,下来就扫大桨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