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一句,接收机上的卫星有什么用?

楼主(2012-12-05):
弱弱的问一句,接收机上的卫星有什么用?

网友:
减少接收死角??

网友A:
多9鱼的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9鱼的设计…

    可作为(MB)的接收机用。

网友:
1:减少2.4G接收死角。如果两个卫星天线和接收机天线以相互90度(分别和x,y,z轴平行)排列的话,可以有效消除2.4G天线的指向性带来的死角.

2:市面上大部分三轴陀螺插上卫星之后就能当接收机用,方便布线。

网友(2014-01-24):
一睇就知你系廣東佬~

网友:
其实就是个接收机

网友:
卫星接收机里面含有母接收机的射频前端和基带处理电路。当它和母接收机配合使用时,相当于提供一个冗余射频通道,有助于减少接收死角,提升距离。某些三轴陀螺可以直接利用卫星接收机而不需要母接收机,这样可以大大简化布线,同时由于卫星接收机体积小巧,配合三轴单独使用更适合450及以下的直升机。450以上的机子如果选用卫星+三轴,通常需要用两个卫星。

卫星接收机将所有通道混合在一起串行输出,其本身没有进一步的信号处理能力。相关的串行转并行,出错处理,失控处理,通道同步等,都是在与之相连的母接收机或者三轴陀螺内完成。

更多的技术细节可以参阅 blog.sina.com.cn/rcheli108 里面有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