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电池果然不行了。。

楼主(2012-12-05):
是不是到了冬天电池力量就减半啊。。
以前一块电能飞6分半-7分的悬停,现在只有一半时间了,
当然我换了3980KV电机,以前是3680KV的,有一定影响。。
看来冬天确实挺郁闷的。
今天室外温度是8°,早上飞的时候起飞没多久报警器就报警了,我设定的报警电压为3.7V

另外还有一个关于电调的问题。
各位魔友电调插电的时候,会不会有“啪”的一声,有时会有电火花。
我以前有的,那天电调拆开后换了2个电容就没有了。。
不知道这个飞行时间缩短和电调有没影响
我是好盈40A

网友:
6S 比 3S 电池在冬天会表现好些吗?

网友A:
。。。。气温八度,LZ就说不行啊。。。我们这里白天零下八度都到过了。。。。飞的时候电池都放在车的暖风口附近,或者揣在怀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温八度,LZ就说不行啊。。。我们这里白天零下八度都到过了。。。。飞的时候电池都放在车的暖风口 ...

我回头试试看
我怀疑是不是我的电调有问题

网友:
气温仍然15°+的飘过。。。。

网友B:
气温1度  报警设定3.6v 飞行7分半,落地点压3.75!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气温1度  报警设定3.6v 飞行7分半,落地点压3.75!

这么爽,什么电池?什么电机?什么机型。。。

网友B:
亚拓450pro dfc 三轴MB 电池格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亚拓450pro dfc 三轴MB 电池格氏

我那块格氏还没用过,回去测试下,
不过电机确实吃电。。3980KV伤不起。。

网友:
冬天不适合啊

网友:
冬天肯定会有影响的,

网友:
我是SPORT,昨天飞了7分钟,气温12度,3860KV 12T直齿,油门0 50 60 70 85,螺距0 2.5° 4.8° 7.1° 9.6°,老包装格式20c 2200mah电池,报警电压3.6V

冬天电池性能确实有下降,特别是早晚,现在我都改中午飞了,想买个保温盒。

不知道改轴传是否省电些,改过SPORT轴传的过来说说?

网友:
锂电低温下化学反应基本就停止了 这个是材料问题

网友:
必须不行  再冷点 你试试 更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亚拓450pro dfc 三轴MB 电池格氏

我和你的配置是一模一样啊

网友:
-5度 照样暴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和你的配置是一模一样啊

网友:
上面那位能飞7分钟悬停哎。。各种羡慕嫉妒恨。。。我才5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