杯具了!!!罪魁祸首示众!大家一定看清他们的嘴脸!

楼主(2012-12-05):
为了钻一个10mm的孔,把工件夹在130卡盘上,由于卡盘没有固定,在钻孔的过程中出现夹钻,这是想关掉电源,已经来不及了,只见卡盘随着转了起来,由于离心的作用,10mm的钻头瞬间断了,卡盘被甩了出来,一下砸到脚上,又掉到地上,地板被砸了一个坑,脚也被砸坏了,还好没有断的钻头飞出来,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总结一下事故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没有固定好夹持工件的卡盘所造成的,希望广大模友引以为戒,安全操作。
上图
谢谢大家的关心!因为台钻是放在地下的,所以砸到脚上也没怎么地,就是破点皮,万幸!要是放在桌子上,就惨了!

网友A:
愿楼主伤的不重并早日康复。。。安全来自细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愿楼主伤的不重并早日康复。。。安全来自细节。

是啊!安全第一    。。。。。。。。

网友B:
台灣車床卡盤連接法蘭一律是正牙
除非用左鑽加上反轉
否則只會越轉越緊
不可能會飛出來的
除非卡盤固定方式有誤

工作一定要小心
小心才能駛得萬年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台灣車床卡盤連接法蘭一律是正牙
除非用左鑽加上反轉
否則只會越轉越緊

他可能没固定卡盘,直接拿了个卡盘放在台钻下面当钳子使。没固定加卡钻,这卡盘也就平着飞出来了。

如果所料未差的话,那他胆子不算小。我钻软的东西常这么干,靠卡盘自重就够稳定的了,但钢件和10mm的孔可不敢这么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他可能没固定卡盘,直接拿了个卡盘放在台钻下面当钳子使。没固定加卡钻,这卡盘也就平着飞出来了。

如 ...

抱歉
沒看清楚
我還以為是車床上的鑽孔作業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抱歉
沒看清楚
我還以為是車床上的鑽孔作業呢

我也是猜测,具体如何,需要等楼主的进一步检讨。

网友:
钻头也不算大,才10个,
但那卡盘太小了,才130,力矩也就65,还不如用个2到3寸的平口钳,那也至少有200左右的力矩!

网友D:
安全系数第一  在开机操作之前先想象一下那里会出现安全隐患  虽不是100%但减少事故发生率

为了家人也要安全第一。。。切记。。。。切记

网友:
我礼拜天用小车夹 16 MM 钻头铣铝合金滑块边半圆状,工作中钻头松动打在滑块上把电机皮带轮上的一体键销柱打掉,固定螺丝处破裂。

网友:
听起来好搞笑的一幕,愿楼主早日康复

网友:
血的教训,祝早日康复。

网友:
真是危險啊,樓主可要多保重阿,希望版上大伙兒都健康平安阿。

网友:
看楼主的描述,应该就是卡盘夹料,然后放台钻上打,可以凭常识得出一结论,是因为快钻透的瞬间,吃刀量忽然增大,切削阻力太大,所以卡盘跟着台钻一起转了,然后甩飞

这么干其实照理来说没什么,钻是轴向给力的加工方式,除非操作不得当,一般不会出什么问题,这个主要感觉还是楼主10mm钻,应该之前没有小直径钻导孔,直接钻

如果用导孔的方式,6mm 8mm 10mm,这样的顺序来,估计就不会那么悲剧了

钻床,钻东西其实最需要注意的就是钻透前的吃刀量大增,主要是因为钻床主轴是Z轴是个自由给进结构,钻透前会因为钻头的螺旋上升角度忽然大余量吃上工件,而造成钻头拉扯主轴往里扎,就这么一下最坏事

另外我手头也有个130卡盘,本来也是准备拿来和楼主一样的用法

这份量,要是从30公分高的位置甩脚面上...........那楼主真得瘸上半个月

楼主节哀.......

网友:
借鉴,小心能驶万年船呀

网友:
我经常象LZ这样干,东西用手拿着直接就钻了,不过我的是小台钻,还捏的住,一般都是电钻憋死。要是大台钻我也不敢这样干了。

网友:
回楼上的,我曾经也这么做过,只要一开始抓住了,后面基本不存在问题,还有钻头也要磨好,不然会打到人的!

网友E:
应该用平口钳的,昨晚我是被花盘砸到脚面,700高的桌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台灣車床卡盤連接法蘭一律是正牙
除非用左鑽加上反轉
否則只會越轉越緊

只有做这行的人才知道小心的重要,我身边的做生意的人都说做什么都要快才赚钱,他们做生意是在涨价前把货拿到,跌价前要抓紧卖掉,我说各行有各行的做法,有些行业快了出错会亏钱,严重的人身有危险,他们没做过就是不了解怎么个亏和危险。

网友F:
呵呵,,我经常把工件直接放台钻下面。。。多次工件像电扇一样呼啦啦的旋转起来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关心!因为台钻是放在地下操作的,所以砸了一下也没怎么地,就是破点皮,要是放桌子上我就惨了!

网友:
卡盘那么轻,怎么能当虎钳呢,而且20公斤的虎钳才可以不固定.

网友:
用过台钻的谁没有过!
现在的钻头基本都是屌的,会卡,钻到要结束的时候,要卡,引孔余量留小了换钻头,更要卡(比如钻了11的孔,再用12的).基本我遇到的都是这几种情况。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安全系数第一  在开机操作之前先想象一下那里会出现安全隐患  虽不是100%但减少事故发生率

为了家人也要 ...

在开始操作前,,,,考虑可能发生的安全事故,,,加与预防,,,,(安全预想)

网友:
的确要小心

网友:
卡盘没固定啊

网友:
疏忽大意了。

网友:
大难过后必有后福 以后多加小心就是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在开始操作前,,,,考虑可能发生的安全事故,,,加与预防,,,,(安全预想)

刘刀兄认为这个“预想”不应该吗?

网友:
楼主不该犯这样的低级错误。

网友:
接受教训吧,这次没伤得严重,但愿不要有下次

网友:
我也经常像楼主那样干,有时用平口钳。

网友:
曾经在炮塔铣上面手持PU材质在铣刀上切洞   万幸只有大拇指指甲被切伤一点   时候想想就后怕   哎  真是年少不懂事啊

网友:
表示慰问

网友:
个人觉得玩机械还是小心为妙(按照操作规程,不能别出心裁。凡事不能马虎大意)就本人来讲,一次用我的台钻牌铣床铣铁时,突然想到普通白钢刀
会不会因为走刀速度快而发热呢?随即,大脑缺氧般的就要用手抓下旋转的刀具,测测温度。还好中途停止了。要不~~~~,现在想想都后怕。如果万一
当时没反应过来的话~~~
最后借用某坛友的一句话,严格按照规程走,最后形成条件反射!

网友:
我也经常这么干,不过是用大卡盘。

网友:
    我觉得还是经验欠缺,首先是钻头没磨好,不同的材料钻头的磨法是不一样的,钻头磨好了就不容易咬死工件,(尼龙,有机玻璃,黄铜,铸铁等要特别当心)再一个操作时各个阶段的用力也是不一样的,快钻透时用力不能过大.注意了这两点手按卡盘打孔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
铣刀钻头蹦碎也是很危险的,要带眼镜,以前懒带,被车床发蓝的铁削飞进眼睛一次后就怕了,万一碎裂的铣刀钻头打过来更危险,有个眼镜防护一下可避免大伤害。

网友:
感觉最危险的还是用钻夹头夹铣刀铣东西
以前有时候偷懒,铣点小东西就懒得换铣夹头,直接用钻夹头夹3mm的铣刀铣东西
还好那天开的转速不太高,钻夹头掉落,铣刀瞬间齐根憋断,正好铣的是个铁皮盒子,钻夹头在铁皮盒子拐角处跟陀螺似的转了少说有10秒
后来想想真后怕,要是偷懒夹的大铣刀,转速再开的快点的话,那脱落下来打飞出来真得要人命的,那还只是是6mm的钻夹头,要是13mm的钻夹头,那更可怕

后来,但凡是需要铣的活,就从来不偷懒不换铣夹头了,一想到那钻夹头在那蹭这铁皮盒子转了半天就觉得后背发凉

看见这帖子,顺带说一下,希望大家以后能注意这个问题,因为看坛子上,这样搞的人非常多,特别是钻改铣的

网友:
估计伤得不轻。。。
钻到最后,
要慢进刀

网友:
都说不安全.可都这么干.

网友:
名副其实

网友:
虽然是玩儿,也不能老以血的代替来进步,必要的操作规程和注意事项是一定要清楚的。当然,我也是流了N回血后说出这话来的,但有时候还犯低级错误。

楼主:
是啊,做人做事都是一样,违背规律就是要受到惩罚的!人间正道是沧桑啊,呵呵!我就是一个反面教材,违规操作在无数次以血的教训下展示给大家的更多的是无奈,希望大家能引以为戒,快乐地享受DIY的乐趣!类似的事件不要再发生了!!!

网友:
安全第一,宁可慢些也要安全,玩儿嘛,出了事就不好了

网友:
真是杯具,不过好在没有大的状况,安全第一。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刘刀兄认为这个“预想”不应该吗?

不是不应该,,,,,,,,,,,,,,是很有必要,,,,必须的

网友:
钻木头还行。其他必须固定。看来不是你偷懒就是你的加把事不全,还得再花点,便宜的百八的。

网友:
你厉害 不固定 当真以为是 M2 M3的小钻头哦    祝早日康复!

网友:
小心点,记得以前在自动车部做小弟时经常为了省事直接用手扶着凸轮就直接上台钻打孔,六的轮头经常拿不住甩断钻头飞出来,二百大十毫米的铁饼就飞过来,有次差点就把我鼻子打掉了,从始以后就一定固定才干,

网友:
昨天,我也悲剧了,用13mm台钻夹6mm钻头钻个角铁,用手拿着,要穿的时候左手中指被划了2cm长口子,nnd,好像我被划n次了,就是死不悔改。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呵呵,,我经常把工件直接放台钻下面。。。多次工件像电扇一样呼啦啦的旋转起来了。。。。

玩命用法,小心小心再小心

网友:
引用 网友H:
玩命用法,小心小心再小心

角铁钻孔时在台钻上固定一个木方,木方上敲入几颗钉子用手把持,经常这么干

网友:
你不会是夹好卡盘往工作台上一放就开钻了吧?

网友:
俺十年钱就被砸锅

网友:
小手一抖,两分到手

网友I:
先进行安全学习,

网友J:
正常十年数控做下来钻眼基本上用手抓住就行因为杠杆原理

网友K:
后怕,后怕,以后小心了。

网友L:
没有大伤,万幸呀。 这么干太危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