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0的飞行

楼主(2012-12-05):
没人APM之前听说它不好搞,但是入手后感觉还可以,(一定要仔细看WIKI网站,也问过模友)450轴距的机架改下PID飞行还是不错的,有些小抖,定位还算可以,再调调PID应该会更好吧,下面的是在默认的PID下只改了 选项,原数值是0.175。
飞行视频

网友:
apm如何减震的?

网友:
视频里怎么看着像dji

网友:
楼主,GPS 好像是dji的啊?是APM吗? 我的AMP2.5也这两天到的手,机架 还没有弄好

楼主:
GPS就是普通的6M的呀

网友A:
求那个闪灯的地址,一直想搞个灯,一直没合适的。

网友:
电脑白 + 电子盲 表示 不会弄,只能围观。

网友B:
引用 楼主:
GPS就是普通的6M的呀

你视频中的GPS 好像不是6M的吧,莫非你把6M装到大疆的壳子里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视频中的GPS 好像不是6M的吧,莫非你把6M装到大疆的壳子里啦?

就是能了一个药瓶盖子扣在上面·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那个闪灯的地址,一直想搞个灯,一直没合适的。

摩托车用*闪灯··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能了一个药瓶盖子扣在上面·1········

最后降落的时候,看清楚啦!机架,你用的那款,我的机架电机电调还没有入手,把你的配置公布一下,我也参考一下

网友C:
LZ那里气温怎么样了,这个在零下还可以玩吗,另外你的闪灯多少钱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那里气温怎么样了,这个在零下还可以玩吗,另外你的闪灯多少钱买的?

还可以,有一次低温使GPS返航出错,到了起飞点还是斜着向前飞,看不对劲切手动好不容易飞回来,再每次飞都是把4轴扔外面冻一会,适应后再飞没出现问题。闪光灯就是用摩托车用的暴闪灯改的,(10元)

网友:
看清楚啦!!!

网友:
用APM飞四轴的不多哦。

网友:
飞4轴的也不少的  呵呵呵  不错

网友(2013-01-13):
不错哦,我也准备入APM飞固定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