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8FG那么多的三档开关,设置却只有ON/OFF两种状态,似乎 ...
T8FG那么多的三档开关,设置却只有ON/OFF两种状态,似乎只能当两档开关用啊

楼主(2012-12-05):
T8FG那么多的三档开关,设置却只有ON/OFF两种状态,似乎只能当两档开关用啊
我的理解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A:
给你打个比方,三档开关的位置是123的话
1:on off off
2: off on off
3: off off on
这样就是三档了

网友B:
一个开关可以控制三种情况,例如大中小舵角,高低怠速死火

网友:
你的功能只用到开 关两种状态吧 你吧通道分配好···· 然后再舵机中立点和两边行程里调就好了 灵活运用 灵活运用!!!

网友C:
t8fg的开关除了一个飞行模式123的,其他的我就设定一个死火,剩余开关是用在固定翼上或者更多通道上的了,所以无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