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H一定要在手动模式下才能起飞和降落吗?手动起飞多高才能切姿态模式?

楼主(2012-12-05):
NAZA-H一定要在手动模式下才能起飞和降落吗?手动起飞多高才能切姿态模式?

网友A:
NAZAH暂时只能在手动模式下起飞和降落,具体飞到多高才能进入姿态模式并没有要求,理论上只要飞机离开地面的悬停状态即可,但是考虑到地效作用,飞机稳定悬停在1.5倍桨盘直径以上为最佳高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NAZAH暂时只能在手动模式下起飞和降落,具体飞到多高才能进入姿态模式并没有要求,理论上只要飞机离开地面的 ...

您好技术,是不是姿态模式就不能起飞,或者是起飞不了,翻机?

网友:
NAZA-H是不是用姿态模式起飞,就会翻机?

网友A:
现在在姿态模式下是无法起飞的。。油门会锁定在切入姿态模式的杆位置,姿态模式下用户是无法变化油门的。如果通过其他方式,在姿态模式下起飞,很有可能造成飞机未离开地面而无法进行控制。之后会有半自动起飞降落的功能推出(通过固件升级),但是前提也是以用户的飞机在手动模式,姿态模式下能够正常飞行为前提的。

网友:
看来要玩直机飞控必须得先练好对尾悬停

网友:
光对尾就够了?我晕死

网友:
请问NAZA-H的飞控,要多少的油门?是不是像亚拓APS 一样 要75的油门才能维持稳定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在姿态模式下是无法起飞的。。油门会锁定在切入姿态模式的杆位置,姿态模式下用户是无法变化油门的。如 ...

请问NAZA-H的飞控,要多少的油门才能维持稳定性?是不是像亚拓APS 一样 要75的油门才能维持稳定性?

网友:
NAZAH 没什么油门要求,应该是在切换的时候记住油门位置,然后自己调整螺距吧,用飞控一般还是开定速比较好

网友(2013-07-24):
引用 网友A:
现在在姿态模式下是无法起飞的。。油门会锁定在切入姿态模式的杆位置,姿态模式下用户是无法变化油门的。如 ...

请问你,手动模式下能调螺距吗?我现在手动模式下螺距负的很大,不好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