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机所指的3S,6S是啥意思?

楼主(2012-12-05):
求教,电机所指的3S,6S是啥意思?

网友:
纯新手啊 1S=3.7v锂电  6S就是6节3.7V锂电串联起来 同理2S 2节锂电串联 3S就是3节锂电串联

网友:
电机所指的3S、6S是电机的耐压!

楼主:
哦 那也是11。1V的电压吗!另外我看6S电机KV值都很低 转速比原来的低一半

网友:
KV表示转速,转速低用大桨,一般的大飞机用这种KV低的

网友A:
电池的片数,1片的电压时3.7V,2S就是2片7.4V,3S就是3片11.1V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的片数,1片的电压时3.7V,2S就是2片7.4V,3S就是3片11.1V

你的头像让我想到了我们单位的贴标机- -   你也是可口可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