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年老控求助

楼主(2012-12-05):
     这控还是在大二时勤工俭学买的,我的第一台控,800大洋,跟了我8年,之间换过10C,又换了回来,主要就是看中他简单,可靠,一直都是好好的!但是最近好像不行了,两天连续摔了两架飞机。今天做了下拉距实验,天线全部拉出,距离才50米。。。靠近飞机时各个动作正常
    可能是传说中的功率管坏了,可是拆开控都傻眼了,求大神指导指导,是那个元件坏了!能不能修,最好在图上标注下.万分感谢.

网友:
我靠,4vf啊。
别修了,直接改2.4g吧。PPM线就直接在模拟器上,很好找。

那个功放管我记得是在中周背面的一个三极管样子的东东,似乎元件不好找,那玩意儿实际上也影响到了控的稳定性。

网友:
这几个中频变压器看起来有种穿越的感觉,嘿嘿

楼主:
这控要是能修,还是修起来好,对我意义非凡!

网友:
圈的就是功率管

网友:
不懂...慰问

网友:
和LZ一样,这个控是我出场率最高的控了,虽然我也有6EX和FF9。直接的感受就是简单实用

楼主:
多谢7楼兄弟

网友(2013-02-01):
勤工俭学买的控,的确很有意义,等修好收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