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个360舵机,为什么实现不了前进后退,原地转像

楼主(2012-12-05):
用的副翼升降混控,一接电就转,微调没用,左右到是可以,就是前进倒退没有,自动狂转。改怎么调呢

楼主:
原来是左右手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前进后退,2个舵机是反象的,怎么设置同象啊

网友:
每个模友都要走的路

楼主:
楼上能否给个提示?

楼主:
解决了,设置模式4,左手1和3,右手2和4,然后2和4混控。多谢天地飞客服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决了,设置模式4,左手1和3,右手2和4,然后2和4混控。多谢天地飞客服

换手才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