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坏了,求高手帮忙指点维修!!

楼主(2012-12-05):
开关电源通电指示灯亮了一下就熄灭了,一会又亮了,再就是反复的亮,熄灭,时间间隔大概10秒左右,但是从板子上接出来有个风扇的电源12V一直都是好的,不知道什么情况,菜鸟请各位大大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
我也有个这样的电源,上面两个开关管烧了13009的,换了还不行开关管有一只脚连接变压器的有个电阻33k的烧了。

12v的是不是辅助电源的电啊?

楼主:
12v的是散热风扇的电源,就是下面4个蓝电容右上方哪个白色插座

楼主:
请各位老大帮帮忙呀

网友:
应该是电路有问题被保护了,至于电风扇会转,应该是辅助电源就是那块插板上的电源供电的,和主电路无关。

网友A:
应该是电路中某部分有问题被保护了,附图上的各部分的标注,是我看你的照片瞎猜的,仅供参考。开关电源比较麻烦,动不动就烧管,要小心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电路中某部分有问题被保护了,附图上的各部分的标注,是我看你的照片瞎猜的,仅供参考。开关电源比较 ...

分析的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电路中某部分有问题被保护了,附图上的各部分的标注,是我看你的照片瞎猜的,仅供参考。开关电源比较 ...

热情又有耐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电路中某部分有问题被保护了,附图上的各部分的标注,是我看你的照片瞎猜的,仅供参考。开关电源比较 ...

不错,兄对模友的问题都非常热情认真的解答!

网友:
学习了,图片还做了分析

楼主:
还请  chensibo  大大帮忙分析下,刚刚测了输出电压,总在20-90V之间跳动,这个电源输出电压是70V

网友:
电压稳不住了.超压保护.检查反馈电路

网友:
我觉得开关电源不太好修,还是丢掉重买一个

楼主:
这种电源不好买呀,输出额定电压70VDC5A,外面问了没有这样的卖。

楼主:
很奇怪我刚刚调那个微调电压的小电位器,调到最小,电源就正常了(稍微调大一点电源指示灯就又灭了),但是此时输出电压已经到了92V了,是怎么回事?

楼主:
难道是变压器坏了?

网友:
取样电路坏了,引起超压保护。取样电路就是你调过的小电位器和另外也在附近的电阻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奇怪我刚刚调那个微调电压的小电位器,调到最小,电源就正常了(稍微调大一点电源指示灯就又灭了),但是 ...

电位器调小能正常,测测看电位器是否接触不良,一般取样电阻不大容易坏,电位器倒是比较常坏。

网友:
开关电源比较麻烦,没有实际测试,说不清楚的。

楼主:
电位器测了是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奇怪我刚刚调那个微调电压的小电位器,调到最小,电源就正常了(稍微调大一点电源指示灯就又灭了),但是 ...

肯定不是开关变压器坏了,电位器,电阻.二级管.参数变了,查一查

网友:
如果用的是494芯片,查第一或第二脚连出去的电阻,如果没问题就换芯片试试.

网友:
碰到要修开关电源就有点烦心,
但有时就不得不去修

看似系 保护动作
电位器的确很易挂掉
维修这活要细心耐心,不可急躁

楼主:
确实很麻烦,从头到尾查了一遍,也没见哪个原件有问题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