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a6问题

楼主(2012-12-05):
论坛有很大人改a6,a6值不值得改,有什么弊端没有。还有就是改后的a6算并冲还是串冲呢?各位大大畅所欲言,小弟照单全收

网友A:
改后算串充

网友B:
改只是减少17的电阻,还是并充,记得插拔注意安全,后插后拔总线

网友C:
3A 以下充电电流就没多大必要改了,直接插平衡头
3A--8A 插针接触面小发热大,长时间接口塑料老化,务必增加主线分担电流,不然总有一天充着充着电池就会短路冒烟... ...
插拔注意安全,后插后拔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