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B6充镍氢电池怎么选择不了电池节数啊?

楼主(2012-12-05):
我用B6给油车的接收电充电(5节),没有选择节数的选项,我就是直接START充,没几分钟充电电压就7.9V了(5节满电电压才7V)。怎么回事啊?
求助。

网友:
百度一下吧

网友:
我也想知道,帮顶同问

网友:
不用选,B6会自动检测

网友A:
B6在对镍镉电池充电时是判断电压到最高点后电压回落,这一电池特性来判定电池是否冲满的,电池的节数不影响判断,因此B6不用设定节数。
但漏液或老化的电池还是恒流法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B6在对镍镉电池充电时是判断电压到最高点后电压回落,这一电池特性来判定电池是否冲满的,电池的节数不影响 ...

谢谢指教,我刚充了一次,确实充满后电压在7.0左右,但是充电电压最高达到了8.4V,着实吓了一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