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要这枪,还想要这胶!

楼主(2012-12-05):
http://player.ku6.com/refer/OzfCOSGNJ7vhUaC94G-dEw..==.html

网友A:
这个是山寨的日本矛和盾还是花钱买的剧本?

感觉这个比赛很不科学啊,水柱斜着打到钢板上,力都被钢板消耗掉了,根本没作用到中心的胶带。如果同样的面积变成长条而不是正方形,或者背板不是大块平板而是和正方形板一样的尺寸,水柱能平行打进去,结果会很不一样。这个对抗其实是水枪VS不锈钢板,水枪输了。

网友:
谁要用这胶粘工件就有得玩了。。。。

网友B:
这是导演 叫水枪败得  如果水里加点石英砂  哈哈 连不锈钢都不复存在了    你肯定比我还了解  就是不说罢了  我忍不住说了吧

网友:
看是谁送的红包  大与小的问题

网友:
规则不公平,没可比性。

网友:
双面胶怕温度,喷枪用热水就好。不用太烫。

网友:
早听说山寨了一款日本节目。靠,这仿的也太厉害了吧。

网友:
以前看完视频,点图标可以链接其他视频。现在为什么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导演 叫水枪败得  如果水里加点石英砂  哈哈 连不锈钢都不复存在了    你肯定比我还了解  就是不说罢了 ...

这个估计不行啊,因为他的泵体应该是柱塞泵,假如有固体杂质存在,那么泵体两下就报废了,就类似于发动机进气需要过滤一个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山寨的日本矛和盾还是花钱买的剧本?

感觉这个比赛很不科学啊,水柱斜着打到钢板上,力都被钢板消 ...

的确如此,如果不加钢板随便他这么贴估计没几下也能冲得干干净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