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的台钻皮带有断过吗?

楼主(2012-12-05):
买了个旧512台钻,没有皮带保护罩和旋转工作台台面,
旋转工作台台面新买一个要140元就干脆不用了,
皮带罩子估计也很贵,
干脆不用的话又怕皮带断的时候会像皮鞭一样抽在脸上,
你们的皮带有断过吗?
我想在皮带罩的下半部分的前面两个角上固定两个不锈钢光轴,
中间不妨碍皮带传动的话也固定两个,
这样是否就能当皮带断裂时保护自己了呢?
用几个铁示意下安装位置

网友:
我的断过!买不到一个月就断了

网友:
从来没有断过

网友:
实在不放心就找几块板子自己粘一个

网友:
暂时没断过,但是还是有罩安全些。

网友:
尊重原设计。用2个厚的铁皮焊一个,不怕费力就十字开膛割个细铁管,把八个边给搞圆滑了。都是焊活。好看防尘,擦洗方便。

网友:
台钻是齿轮箱,,所以没皮带可断。。

炮塔铣上的皮带要断了,,已经断了一大半,还剩最外面的一层皮连着在,,,就这样用了几个月,就是不断,,我也懒的换。。。

网友:
有钱就找人加工一个,没钱就买几块木头片钉一个将就着用

网友:
要断的话有先兆的,看看有没有断裂痕,没裂痕一般不会一下子断了,以至于打在脸上。我的发现有两处裂痕,就被我换掉了。

网友:
不想花钱就自己找点木头钉个。想好看点去买点密度板。想要铁皮不想花钱找月饼合之类的用AB胶粘一个。皮带不断但外露工作时总有点危害感!

网友:
这个做一个不难。

网友:
一根皮带也没有多少钱

网友A:
为何我的皮带老是拧着?就是梯型的小面靠在带轮槽的侧面。

网友:
一般是皮带没有装好。。然后就拉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何我的皮带老是拧着?就是梯型的小面靠在带轮槽的侧面。

皮带质量不合格,,,,以前我的原装台钻皮带就是这样,,,由于劣质皮带只有背面有一层线,,里面没有线只有胶皮,,,所以一开就翻个,,,换用同型号的优质皮带(5元)就好了

网友:
皮带断了不会打在脸上,,,,,由于皮带断裂,没有摩擦力马上就掉在下面了,,,,防护罩是为了防止皮带和塔轮之间,,绞入衣物,,,及肢体,,,才叫防护罩

网友:
99年买的台钻,上个月皮带断了

网友:
找个罩子罩上比较安全,楼主的龟背竹养的不错!

网友(2013-01-09):
没断过。但有回误操作把工作台台钳上卡的一段钢棒绞进台钻皮带里了,咬了个大口子,买了条新的换上了。皮带,得磨损到啥样才会在工作过程中断掉啊?

网友B:
一般不会断的 只会磨损 家用一根用几年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