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好DJI技术,NAZA-H是不是姿态模式就不能起飞,或者是 ...
您好DJI技术,NAZA-H是不是姿态模式就不能起飞,或者是起飞不了,翻机?

楼主(2012-12-05):
您好DJI技术,NAZA-H是不是姿态模式就不能起飞,或者是起飞不了,翻机?

网友A:
我记得不是,姿态模式可以实现半自动起降的。

网友B:
NAZA-H是不是用姿态模式起飞,就会翻机?

网友C:
要手动起飞和降落,Naza-H不能在半自动模式下起飞和降落。和ACE ONE不一样,ACE ONE有自主起降功能,然后设置了中位才可以的。

网友D(2013-04-19):
有副翼的可以姿态起降,哈哈,亚托550测试过了。nazah就是不能翻完3d就切,10秒之内切必炸,飞完3D下来,重新上电再飞姿态和GPS是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D:
还有就算不飞3D,倒飞你切姿态和GPS直接翻回来,掉地上,哈哈

网友E:
楼上在放水吗?姿态 gps模式,油门是锁定了,除把油门电调直接接到接收机才行或把油门曲线设定在高速一直线,起飞时关闭油门锁定,便可起飞,管它什么模式呢

网友F:
正在装,同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