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也经常找不到台钻钥匙,看看这个是否有帮助

楼主(2012-12-05):
没什么技术含量,只是感觉挺实用供大家参考
以前经常找不到台钻的钥匙,很影响干活,用过拴绳子、用过专用小盒子,但都很别扭,前几天剪铁皮时有一条边料,突然就想到做个钥匙套。
就是钻个孔、再绕个圈,利用现有的螺丝,这几天感觉很好用

网友:
不错,方便使用,不过会震动产生噪音。

网友A:
我的不管台钻手电钻的钥匙,都是用那种塑料弹簧一样的手机绳栓在机子附近。可以拉很长很好用。

网友:
我把台钻和手电钻的钥匙跟5毫米以下钻头放在一起,大钻头和铣刀放在小抽屉里,车刀外头摆着,丝锥板牙放一小盒子。养成习惯就好了。

网友:
我的用绳子挂在台钻上。

网友:
养成好习惯用完放在同一地方就不会找不着了

网友:
用硬盘拆出来的磁铁,吸住很方便,呵呵

网友B:
用榔头和錾子很方便的说。

网友C:
一直丢地上,貌似每次都找到了。。。

网友:
我是用小磁铁吸在装3根把手的那个轴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直丢地上,貌似每次都找到了。。。

真有你的,得有个好眼力,还得有个好记忆力
感觉7楼用磁铁的办法挺好
别看这个不起眼的小事,有时会耽误好长时间的乱找

网友:
我习惯插在台钻座的右前方的小孔内。

网友D:
用手緊鑽卡頭,很久不用鑰匙了,方便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用手緊鑽卡頭,很久不用鑰匙了,方便

看来阁下壮汉一个哇!!

网友:
我的就找不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榔头和錾子很方便的说。

几下下来,台钻就没有精度了,连接杆都弯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来阁下壮汉一个哇!!

呵呵,非也,白面書生一個。其實手緊鑽卡不需要很大力的,稍稍帶緊即可,否則容易傷卡爪。它是隨着鑽削阻力增大自動收緊的,反轉夾持力立刻消失,僅僅鑽孔的話很方便。要攻絲的話就老老實實用齒式的吧。

网友:
弄块磁铁,吸到机器上。

网友F:
看那工作间就知道, 不仅仅钥匙找不到 恐怕连扳手工件有时候都找不到。早期我也是这样   东西收拾好了 用的时候拿了不放回原来的地方。然后越来越乱 看到都不想进去,后来用什么拿什么 用完马上放回原来的地方,现在整整齐齐 干干净净, 玩机器我最大的改变就是变的有次序有耐心,认真。如果没有这几点 根本干不下去。

网友:
我是准备好几个钻卡钥匙,用完随手放。用的时候在哪都能找到

网友:
我有大小好几个钻,扳手也一堆,都放到一起,用完放回原处,也没丢过
你这个方法也不错,不过用完不放原处也照丢不误,呵呵

网友:
没当回事,固定个顺手的地方,没误过事。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那工作间就知道, 不仅仅钥匙找不到 恐怕连扳手工件有时候都找不到。早期我也是这样   东西收拾好了 用的 ...

赞同

网友:
跟台钻、手钻栓在一起最好
固定地方放置也不赖,但要用后归位不偷懒

找工具的确很费时间
2秒的活,化2分钟找工具,

网友:
我用绳子,包括手电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不管台钻手电钻的钥匙,都是用那种塑料弹簧一样的手机绳栓在机子附近。可以拉很长很好用。

这个方法好

网友(2019-03-05):
用急了找不到,也是锤子斜铁侍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