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遥控设置与飞机调试

楼主(2012-12-05):
第一章 系统设置:
按MENU键开机,用 上/下 方向键选择,设置完成后按EXIT退出
------------------------------------------------------------------------------
01.★机型参数选择
用来给飞机编号,共有10架模型,可以选择任一架进行设置,(我选1号设置LAMA,2号设置火狐)

02.★机型名称
用来给飞机起名字,以方便识别,可以使用大小写字母,数字,符号 (名字分别起了lama和EP200)

03.★机型设置
可以选择直升机,固定翼,滑翔机   (当然是直升机)

04.低速微调
默认开启,油门微调修正摇杆的低速位置,而不影响高速的设置

05.★调制类型
根据接收机的类型,正确的设置为PPM 或 PCM

06.★十字盘类型选择
根据飞机的十字盘类型,选择正确的模式(我的火狐是120度模式)
4通LAMA等小电直,请设置为普通十字盘,这样就没有混控了。

07.★控制杆设置
根据遥控器的实际情况,选择正确的模式(我的是美国手,模式2)

08.恢复出厂值(当前机型数据将被恢复,其他9个机型参数不受影响)
09.发送数据
10.接收数据
11.对比度设置
12.ENGINEER MODE
13.版本信息
14.语言设置
------------------------------------------------------------------------------
我打了★号的是必须设置的,其他可以不用管,保持默认

开机后按MENU键,设置完成后按EXIT退出
------------------------------------------------------------
监视器
在PCM模式下可以监视9个通道的输出状态,
在PPM模式下只能监视8个通道的动作情况。

大小动作设置
通过设置切换开关,来改变副翼,升降,方向舵的控制比率

正反设置
用来调整各舵机的动作方向(我的副翼需要反向)

舵角设置
调整各舵机的最大行程量

辅助微调设置
请在各微调置中后,再开始设置(可以微调舵机的中立点)

十字盘参数调整
对副翼,升降,螺距的舵角做调整
(默认是60,只是飞航线的话,厂家建议设在35-45%左右,摇杆灵敏度会有明显的下降)

辅助通道设置
可以设置5-9CH的开关或旋钮(可以改变正反向)
------------------------------------------------------------------------------------------
★★★★★油门曲线设置
普通7点,高级2-11点,可分别设置:NORM(标准) IDLE1 IDLE2 IDLE3(特技)由开关进行切换。

★★★★★螺距曲线设置
螺距曲线配合油门摇杆位置进行调整,普通7点,高级2-11点,
可分别设置:NORM(标准) IDLE1 IDLE2 IDLE3(特技)由开关进行切换。

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设置是本章的重点,等一下,我会特别说明

--------------------------------------------------------------------------------------
反扭距混控设置

针对螺距和转速变化时,反扭距产生变化,对尾舵加以混控,
2-11点曲线设定,各个特技开关独立调整。

微调设置
设置微调的灵敏度
-----------------------------------------------------------------------
★★★★★熄火设置

电动直升机熄火设置操作

1.混控:用 +/- 键调到关
2.比率:0.0%
3.油门:将油门摇杆推到最顶端100.0%后长按确认键。
4.开关:建议设置A/C/D/E这种两档开关,操作方便一些。(我用了右边的E)
5.位置:表示开关起作用的位置,0/2
----------------------------------------------------------------------
飞行模式开关
美国手3D开关建议设置为开关B
油门锁定设置
失控设置(PCM接收机有效)
---------------------------------------------------------------------
★★定时器
可以设置(A,B,C)3个计时器,时间最长为99分59秒,
计时开始和停止可以设定在任何开关上进行切换。
建议设置A/C/D/E这种两档开关,操作方便一些。

设置油门为定时器开关的方法:
控制:油门
位置:把油门往上移一格,长按确认键,等出现13%字样,按EXIT退出螺距曲线需要关注的其实就是最低,中点,最高这3点。其他各点手动拉顺,过渡圆滑就行了。

我现在还不会倒飞,只设置了NORM(标准),其他特技模式全部禁用,(开关也不用设了)

火狐EP200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的设置

关于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的设置,我翻了很多介绍帖,都是一大篇一大篇的,尽是些没用的数据。
方法如下,拔掉马达线,首先设置螺距曲线:

按照建议:最低为-1度,中点为6度,最高为11度

1.油门最低位置,螺距尺打好-1度,按(+/-)键调好
2.油门到50%位置,螺距尺打好6度,先按(左/右)方向键选择50%的点,再按(+/-)键调好
3.油门到最高位置,螺距尺打好11度,先按(左/右)方向键选择100%的点,再按(+/-)键调好
4.前面3步完成后,图上的线看起来起伏不定,分别按(左/右)方向键选择另外的4个点,
  用(+/-)键,把整根线拉成看起来比较顺直的。

然后设置油门曲线:
主要关注中点,慢慢增加中点输出,直到油门推到50%位置飞机能离地悬停。
其他各点手动拉顺,过渡圆滑就行了。

设置完成后,发现居然跟参考图样几乎是一样的!
高级设置:在参数设置里面翻到高级设置,按确认进入,完成后按EXIT退出
-----------------------------------------------------------------------------------------------------------
★★★★★陀螺仪感度混控
如果用普通陀螺仪
            在高级设置里面进入陀螺仪感度混控在模式一项用普通(模式)

如果用锁定式陀螺仪
在高级设置里面进入陀螺仪感度混控在模式一项用AVCS(模式)

具体步骤:(以DY101为例)
1.模式设成AVCS
2.混控设成(开)
3.控制设成(开关C)建议设置A/C/D/E这种两档开关,操作方便一些。
4.位置设成0   把(比率)调到NOR85%,這個就是锁尾的感度
5.再把位置设成2  把(比率)调到AVC80%,這個是不锁尾的感度
最后按EXIT退出,就设置成功!

注意:有些陀螺仪(如GY401)接电時,一定要在锁定模式,才会成功初始化。
----------------------------------------------------------------------------------------------------------

油门悬停设置
可以自由指定VA,VB,VC旋钮为悬停油门微调,

螺距悬停设置
可以自由指定VA,VB,VC,VR,VL旋钮为悬停螺距微调,

螺距调节
可以自由指定VA,VB,VC,VR,VL旋钮为螺距调节,

空中微调
针对特技飞行的特殊补正微调

延时设置
配合空中微调,防止变化量太激烈

定速器混控设置
十字盘油门混控
可编程普通混控
可编程曲线混控
油针气门混控
------------------------------------------------------------------------

高级设置里面的其他东西比较深奥,我作为新手也用不上,全部闲置

到此上手部分就告一段落了,这个复杂的家伙,满身的开关,旋钮

现在只用到了左边一个陀螺仪切换开关,右边一个熄火开关!

其他统统空着

网友:
好像在哪见过,楼主你是抄来的吗?

网友:
天七直接按MENU键也能开机吗

网友:
十分谢谢  受教了  如果能加点图解可能会更好

网友:
一定要收藏啊

网友(2013-02-18):
楼主辛苦了。那多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