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高手教我一下亚拓450电调的调试方法 最好是有视频的 或者简单易懂的方法

楼主(2012-12-05):
玩直机一年了   一直都没弄明白 亚拓电调的调试方法 之前一直找老鸟调 但是这也不是个办法呀   最近想学学怎么调的  看了好长时间的说明书也没看明白  可能是我太笨了悟性不够吧   实在是没辙了   还是上坛子来请各位高手帮帮我把   兄弟我先谢谢了    最好是能有视频的  边听声音  边看操纵杆的移动位置可能要求有点过分了

网友:
说真的我一直都没有调,听说亚托出产就设置好了的,不需要调

楼主:
就算是出场设置好的  万一调机不小心弄乱了  怎么办呀  还是需要调的呀   我就弄乱过

楼主:
真的就没有会调的吗   还是我人品不好 在顶上去 看看有没有愿意帮忙的

网友A:
电调全用出厂设置就可以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就没有会调的吗   还是我人品不好 在顶上去 看看有没有愿意帮忙的

这部分亚拓的说明书是写得比较清楚的,有几个要点:

一是飞机上电时遥控器油门要开到最大,让电调进入设置状态;

二是要把你需要设置的状态对应的滴滴声是多少记清楚,不然设置的时候时间不等人

然后你就上中下地动作遥控器的油门摇杆,听声音来决定下一步摇杆要放在上中下的什么位置。

这样说还不清楚的话,就PM一个电话给我,我在电话你告诉你怎么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调全用出厂设置就可以了啊?

默认设置应该是可行的,如果你换了设备,比如接收机电压,是否要缓启动等等,还是需要设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默认设置应该是可行的,如果你换了设备,比如接收机电压,是否要缓启动等等,还是需要设置一下。

我现在用的就是默认的设置   可是有的时候  调飞机不小心 就容易把电调的设置弄乱了  乱了我就不会再调回去了   所以很是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用的就是默认的设置   可是有的时候  调飞机不小心 就容易把电调的设置弄乱了  乱了我就不会再调回 ...

同感,我就试过调机的时候搞乱了,差点见红

网友C:
调机拔电机线,之后缓启动 就没了。

网友:
百度文库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