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次FPV飞行,竞只能飞680米样子 按各位热心兄弟的回贴意见,昨晚工作3小时,改了飞机

楼主(2012-12-05):
翼龙装好近一周了,几次试飞,今天才能算正式飞行,配置如下:

尾装舵机版山寨翼龙,翼展1米,H飞控一套(安装了电流计和GPS,没把空速上机,感觉没用,大家指导一下,要不要装),朗宇2216 KV1250,电机座做低了,只能装8060桨,520线摄像头,罗美1.2G 1W图传,1.2G低通滤波器,显示器为10寸功能显示器,三角架为网上36元一个还包邮的伟峰330A,健博通1.2G平板,讲是14DB增益的,还号称什么最强的天线,一块3S 2200电池供电,一块3S 1500电池为图传供电,开了副翼,试飞时,没开副翼,感觉飞起来很怪,还是老实开了副翼,这个副翼非常的灵活—,根据试飞情况,把GPS天线改到后面,信号非常好,冷启动不到1分钟9棵星星

今天下午兄弟们一叫,立马带上飞机出门,地面测试关控,平衡等功能后,上天,起飞有1.2公斤重,手抛起飞都要跑几步,离手后,近10米才能正常拉起,实在是太重了,但没办法,前两天试验图传用一块500毫安电池供电,只能用10分钟,就没电了。

上天后试了回家等功能后,远飞,测试飞控时低头看屏,再抬头,半天找不到飞机,晕

一个怪问题,这几天没带摄像头上天测试飞机时也同样存在,就在头顶上盘旋,只在没正面对着平板天线,图传信号就非常不稳定,雪花不断,严重时还看不清画面了,

看屏飞行了二次,出门急了,2200的电池都没充,借朋友飞的

第一次,飞了300多米,调头飞回来了,看屏飞,真不习惯啊——,

第二次,飞了600米样子,两次高度都是150米,先是屏幕断续显示失控回家,断续又平衡模式飞,期间图传信号也是不行了,雪花不断,间隔没信号黑屏,但时间非常短,只有0.000几秒的样子,飞到680米样子,图传没信号了,急了,好在几秒(大概5-6秒吧)后又有了,只是严重看不清,不放心向回飞,但第一次看屏飞,真不习惯,老实打回家功能,让他自己飞回来,飞到500样子,不死心,再次调头,向远处飞,又在600多米样子没了图传信号————,

遥控器接收不到信号我能理解,因为2.4G接收机,就是被我一把塞进飞机的,根本没按要求把天线摆90度,再则是山寨接收机,不是福他爸原装的,为什么不用原装的?因为手上原装的只有7通的617接收机,没办法,用的这个控,只能8通以上接收机才能设置油门以外通道的失控保护,但图传为什么信号这么差了,不是讲原装天线都能达到2公里以上,用了平板是5-8公里云云————,——各位讲讲,你们是如何搞的,谢谢

这个飞机,后面太重了,只能把电池都压在前面,大家是如何配重的,能不能发几张图片来学习一下

下面的图片有之前没把GPS天线改出来的照片

按各位兄弟的意见,昨晚工作3小时,改了飞机:

1是更换了前起落架钢丝,抬高了前离地高度,钢丝成了4个的钢丝,加装了后轮,带转向,前面高度高了后,可以把图传天线向下,避免了图传发射天线受机身挡住信号的问题

2是去掉了前摄像头支架,把摄像头装前面去了

3是把尾部舵机装前面了,减掉了延长线,且飞机更好配重,之前尾部太重了

4去掉了图传散热片,进一步减重

5接收机天线用牛奶吸管套住,天线成了90度摆放,且改在外面来了

改后,飞机成功减重120克,现在只有1180克了,等下去朋友那拿一个2212KV1400电机,再换8060桨,应该能飞得更久一点,下午去试一下用图传接收机原装天线的效果再向大家汇报

现在发昨晚工作到1点的成果图片

再次感谢各位热心兄弟的热情回贴指导

网友:
680米不错了,继续努力

楼主:
为了把平板和显示器固定在一个支架上面,我拆开了平板, 发现里面只有一块小铝板,信号线是焊在小铝板上面,140大洋啊,真不知是不是买到假冒的了

网友:
啊顶,群主威武!

网友A:
0.000几秒也能看出来

网友:
长沙的模友顶起来,,,,,

网友:
貌似图传头顶的信号本来就不好。经过头顶很容易雪花的 飞高点就好了 500米信号很好的。

网友:
空速计有就装,没有也不会怎样。这个个人感觉精度不是很准…而且多飞几次,你基本上都能判断出来是在逆风还是顺风飞行,经验很重要!

网友B:
平板方向性强,要对着飞机,没跟踪你就用全向天线。

网友:
问你个问题,你把平板天线和显示屏安装在一起,平板天线能对准飞机吗?建议明天你飞的时候吧屏幕另买一个三脚架放在眼前,平板安装一个三脚架放在你的左边,扬起一定的角度,手勤快点久不久动一下平板尽量对准一下飞机的飞行方向包你有2000米的图像。
如果你不动平板天线飞,那还不如用全向天线飞。

网友:
之后改了下布局,换了下飞行场地,  舵机,电调都用锡箔纸包裹,  测试飞行天线用的15元的 3bp的 车顶天线1.2G    900外都是图像清晰呢。  还有飞的时候,最好把控和图传接收机之间距离拉开些。。

网友:
很喜欢楼主的飞机

网友C:
平板天线没有用的,直接用原装的你再试试吧,还有,控最好用10C飞个五公里没有一点问题

网友:
楼主,我的情况基本和你的一样,我用的是天6A 2.4G控,3s 2200动力电,3s 1500图传电,H飞控不带空速管,天行者40A电调,柏通1.2g 1000w图传,14b平板天线,540线摄像头,1410冲浪者载机,全重在1.1KG,起飞比较轻松,但图传不给力,图像一闪一闪的,很不稳定,到400米左右无图像,飞到500米左右失控,且螺旋炸机,后来我把图传和飞控都卸了,升空后一切正常,搞不清是什么原因。客观原因:我没装1.2G滤波器,而且飞场周围高压电线较多,电磁环境不是很好。

网友:
LZ2216、1.2KG起飞这么费劲,我的S版的郎宇2212、自制8050(原来9060仿XXD9050浆改短了)木浆1.3KG手抛起飞不用助跑60%油门轻松起飞啊。

网友:
额!图传在左脸,右脸怎么不配重平衡些啊!感觉飞机小了点翼展1.2-1.4米可能就不错了,有时可以滑行节省电量

网友D:
平板天线发挥作用的前提是对准发射源

网友:
飞远了不好  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了把平板和显示器固定在一个支架上面,我拆开了平板, 发现里面只有一块小铝板,信号线是焊在小铝板上面, ...

的确是这样哈,还不如 做个4叶的靠谱。

网友:
680米還有很大的努力空間~
感謝你的分享~~

网友:
1200g应该不难起飞啊,最好滑跑起飞吧,保险点。

网友E:
罗美,台湾,垃圾,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E:
罗美,台湾,垃圾,嘿嘿

此话怎讲?刚刚买来罗美 2.4G 1W。。。。。。。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平板方向性强,要对着飞机,没跟踪你就用全向天线。

昨天没带图传原装接收天线,今天试一下原装天线能飞多远

楼主:
引用 网友A:
0.000几秒也能看出来

呵呵,有点夸张,就是突然闪了一下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平板方向性强,要对着飞机,没跟踪你就用全向天线。

感谢,昨天试飞,有朋友拿动三角加,以对准天上的飞机,天线在外场是对着斜上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平板天线没有用的,直接用原装的你再试试吧,还有,控最好用10C飞个五公里没有一点问题

控是12FG,用的原装高频头,这几天还去试一下,只要图传可以,如受控的距离限制,就换FM的高频头,飞

网友:
楼主啊 不是我说你
罗美都用上了 飞机起码用个好的

网友:
载--机   太-烂-了。。。看你用这图传- 好-歹-买-  个-3-0-0 -以-上-的  载-机-吧。。。

网友:
我新手玩的也是 翼龙 和你一样  我组装好 起飞重量都接近1公斤了   我加强比较多,我用的是2212  1400电机 30电调  7050桨半油门都飞的比较好  7060桨的推力比较大,如果上图传装备大概也有1.2公斤了 翼龙这个重量最正常了  我看好多帖子都是这个重量   我刚组装好也以为重了  其实不重  看看我的帖子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00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