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05):
(无正文)

网友A:
记得富斯是接收机接电插上堆码线,然后遥控按住对码按钮开机吧?这样不行?对码先插什么地了你?

网友B:
估计接收坏了

网友C:
没遇到过,可能接收有问题吧!怎么会对不上码了,我拆开看过,接受里面也没有什么啊,应该那个小电阻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