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机
APM和PPM

楼主(2012-12-05):
请教一下:APM除了能接收8个通道的PWM输入外,是不是也可以通过一个单独的端口接收多通道复用的PPM信号?需要如何设置?请大侠不吝赐教!

楼主:
APM官方资料上有介绍:
http://code.google.com/p/ardupilot-mega/wiki/PPMSum
按照官方介绍,可以用433电台传递引自T8FG教练口的数据到APM飞控,从而实现远距离的控制。
T8FG-->教练口-->教练线-->433电台 =====空气====== -->433电台-->APM飞控

网友A:
这个要顶起来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