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线切割都用什么软件?共享下

楼主(2012-12-06):
AUTOP+貌似网上找不到crack的。。KS的破解版用着用着又要注册。。。CAXA用单板机控制貌似有时有问题。。哪位兄弟有AUTOP+或完美点的KS分享个吧谢谢拉

网友A:
caxa。一直在用。N年了。啥问题木有。。。

网友B:
编控一体用 HL HF YH 我都用,画图编程都可以,
画图用CAD, 编程用CAXA-XP线切割版转代码。
单板机可以用KS画图出代码,但非破解不能存图,蛋疼。

网友C:
我画图出代码用CAXA,传输用KS破解版,CAXA传输代码那叫一个蛋疼啊!

网友D:
我用HL,作图用CAXA

网友E:
我这里有台老线切割机用的软件叫mans-9d,跟你们的怎么都不同啊?

网友A:
线切割传输代码没有问题啊。很方便啊。速度也很快啊。

网友F:
我有AUTOP的软件 支持XP系统 免费发给你邮箱多少?

网友G(2013-05-12):
jintian0001@126.com
各位好汉 多来点破解切割软件啊 O(∩_∩)O~

网友:
我的是caxa加无线传输器。。。。。。稳定性刚刚的

网友H:
一般用HL卡画图,复杂的用SW转DXF,U盘传输

网友I(2013-10-27):
CAXA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网友J:
CAXA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K:
CAXA用了从01年用到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