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如何接线

楼主(2012-12-06):
大家在日常工作中,有时需要连接两根电线,
现在,通常用用一小段铜管,通过专业压接工具将两段电线压接在一起。
但是,压接钳不是随手可得的,一般个人用户基本上不会准备。
这时,大家往往使用绕接方式来接线。
如果绕接不可靠,在大电流场合,接头会发热,氧化。造成隐患。
下面通过一系列的照片来介绍一下比较传统也比较正规的接线方式。照片是手机拍的,请无视照片质量。
我也是第一次实际操作,接得挺丑的,希望各位看官重点掌握动作要领,不要纠结于操作质量。

第一步是剥线,剥线长度为线径的8-10倍

剥好了。

将后半部分稍绞紧,略微比原来的绞合程度紧一些就可以了,
前半部分每根铜丝分开略呈伞形。

另一边同样处理。

七根线逐一分开。

两端七根线交错排列。

插合在一起。

两端铜丝分别捋顺。

再开始将铜丝绕着对方的导线绞合部分缠绕。

要绕紧一些,并且铜丝不可重叠,一根贴一根,顺序缠绕。可以用钳子辅助。

一边已经绕好了,开始缠绕另一边。

另一边也绕好了。

之前做的另外两个接头之一,第一次做,丑陋。

之前做的另外两个接头之二,更丑了,豁出来了,让大家当反面教材吧。

照片结束。下面说说注意事项:
1、接线之前,应该将原来的线头剪掉一小截,因为最头上的一段,铜丝会有氧化现象,导致接触不良;
2、绕接时,要注意缠绕方向,避免与导线原来的铜丝绞合方向相反而导致铜丝散开;
3、如果铜丝较硬,绕接时,可以用钳子辅助,不必担心钳子将铜丝刮伤,因为刮伤的是铜丝的外表面,而参与导电的主要是铜丝相互缠绕的部分;
4、一定要用钳子将所有铜丝的末端都压紧,紧贴导线,避免有尖刺,否则会刺穿绝缘胶带,带来隐患;
5、原则上,这样的接线方式已经完全可以满足导线自身的电流容量,但在一些特殊场合,譬如高湿度和高温场合,可以在绕接好的接头上用大功率电烙铁融化焊锡渗入铜丝之间,防止铜线氧化;
6、这样的接线方式同样适用于更多芯的软铜线,譬如19根,31根等,只要将铜丝大致分成几束后,再按照上面的方法绕接就可以了。

也许是班门弄斧,可能大家有更好的办法,希望可以一起交流,共同进步。

网友:
你绕的挺好的,比我附近的电工强~

网友:
谢谢,又学一招。。。。。。。

网友:
确实不错
但是现在质量差的铜丝多绕几次就断了

网友:
曾经看到一个正规电工,确实是这样接的

网友A:
LZ这样缠绕机械强度是不够的,正确的是叉口处一条一条缠绕,这是电工基础。

网友:
这是叉接法,楼主聪明,无师自通。在缆车钢丝绳接法更多使用。

网友:
真不賴阿,長知識了,感謝分享歐。

网友:
比我这的电工强多啦

很多东西都有标准或行业认可的操作规范
但执行的却寥寥无几

还是态度的问题

网友:
不是这样绕的,分两边,然后抓两根扳直(跟主线基本垂直),绕2-3圈,关键是绕时候要把其他的线压在下里面。最后平齐。可能说的不是很清楚,要绕的好看下电工基础吧。

网友:
差不多就是这么接的吧!只是楼主拧的时候下手重了点,好多线都伤了!
而且我们绕线螺距没你绕的大,你这样绕不怎么抗拉!

网友:
基本方法正确,最后绕紧不是那样绕的

网友:
有学了一招  很不错 谢谢LZ

网友:
单芯线与多股软线如何接?
图示的这种线用的人应该不多吧?

网友:
这是很常用的,,但是太麻烦,,

网友:
一般都是用铜管或者铝管把两根线挤在一起,,或者用接线柱

网友:
晕,不是那样接的!!!!

网友:
接法有误,是第一根转完后在转第二根。不过这个接法好像是是大平方的线接法。

网友:
以前参加实操XX用裸铰线,每个人发两段很短的铝铰线上一边自己接去.一个供电局的老电工做考官,参考的人都拿着自己刚接好的线递给他,老师傅接过一根后顺口报一声:7分. (再接一根)8分.(也有没电工底子来XX的)3分

楼主这个假如在XX现场会得:3分.
楼主接的线不能承受拉力,一拽就开.
楼主不会不高兴听吧?
7根的铰线打散后,可以把中间那根先剪断,然后再每根对所有其它线压茬缠绕几圈后剪断它,再用下一根按照前边的顺序继续缠绕直到最后一根.这样才能保证接线后能承受的拉力...

楼主:
楼上各位高人提出的主要问题是这样的接法不能承受拉力。对于这一点,我可能要解释一下。
我这次接的不是架空线,只不过是配电板后面的普通走线,而且是第一次接这么粗的电线,所以没有考虑拉力问题。
另外,上面各位高人只是在用文字语言描述,说我接得不对或者不够好。
希望可以提供一下自己亲手连接导线的过程的照片,我的理解能力比较差,也许要看到图片才能领会正确的做法。
我只是介绍一种接线方式,类似的方式还有很多,我只是结合我自己的实际操作过程,给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广大初学者一个比较直观的介绍,让不会接线或者没有接过线的同学有一个参考。
希望上面的各位高人也能够把照片贴出来,这样大家才能更好地掌握动作要领,才能避免以后再犯类似的错误。

谢谢啊。

网友:
专业电工

网友:
以前我接的线1.5的多股线,对接之后,是拉不断的,如果断的话,都是力气过大,接口附近很少有断的,要么铜线质量不过关,拉断的。

接法:
  1 套上热缩管,大于2.5的套两层一样大的热缩管,
  2剥皮,2.5一下的 剥皮50mm。
  3对接,互相扭麻花,对着扭,左边的线扭到右边,右边的扭到左边。
  4麻花长15MM左右即可,在继续绕回到中心位置,像Y一样,朝上扭,扭到没线为止,拉平。
  5热缩管伺候,冷却后,在热缩管伺候。
      可以去试试了,无论电流还是强度,还是绝缘,都足够了,不过中间有点点大,
  如果铜线拉不断的话,这样接完之后也是拉不断的。

网友:
楼主这样接一般在小电流或者不考虑拉力,或者是两条线长度有限的情况下,其实也没什么问题的。
但正规的接法不是这样的,如果是软线也这样接,就成隐患了。
10楼和19楼是正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各位高人提出的主要问题是这样的接法不能承受拉力。对于这一点,我可能要解释一下。
我这次接的不是架 ...

索性再提示你一下,配电盘后边的线绝对不许有接 线,所有的线必须要面板盘面上的接线端子上,控制线也可以适当考虑利用电器上的接线端子联接分出.

不过楼主这样发贴挺好,大家一块讨论,没有涉及这方面又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通过看帖子长知识.
我就在这里学了操作家用机床的知识.

网友:
学了一招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这样缠绕机械强度是不够的,正确的是叉口处一条一条缠绕,这是电工基础。

网友:
我喜欢单股线

网友:
扬长避短

网友:
学习了  好方法

网友:
买本电工手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