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用B6充电器,求指导

楼主(2012-12-06):
感觉老是充不进去电,充到18分钟的样子,B6就响 1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类型的电池,几S的?说出来让人家好帮你啊

网友A:
如果你用的是4S,里聚合物电池,请选择 Lipo BATT 模式,进到菜单里面选择 Lipo BALANCE 模式,选择4S充。几S就选几S,电流多大你随意,反正他最大4.4A,伤不了电池

网友:
看样子你是用理铁模式充锂电?

还是你设置 最大时间了。。  这两项你看一下

网友:
第四个图错了,4S应该是14.8,而不是13.2

网友:
电池模式选错了

网友:
电池模式

网友:
能显示电量吗

网友:
好像是4s电池中有一片坏了,充不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类型的电池,几S的?说出来让人家好帮你啊

不好意思 今天 早上急着上班,都是锂池 我用的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用的是4S,里聚合物电池,请选择 Lipo BATT 模式,进到菜单里面选择 Lipo BALANCE 模式,选择4S充。几 ...

找不到Lipo 只有Life

网友B:
真心不知道楼主的情况如何 才疏学浅了 帮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心不知道楼主的情况如何 才疏学浅了 帮不上

知道用了

楼主:
谢谢  大家我知道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不到Lipo 只有Life

进到program    选到litie  按一下确认键,   3.3v在闪   按一下lnc键   将数值改为3.7v   按一下start键然后返回到电池选项就有lipo了,这时可以选择电池的书目了就可以正常充电了              明白?

网友:
我的是直接插电就报输入错误

网友:
不明白绑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