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巧手观音也给儿子做个小台钻

楼主:
查看数: 11507 | 评论数: 69 | 收藏 16
关灯 | 提示:支持键盘翻页<-左 右->
    组图打开中,请稍候......
发布时间: 2012-12-6 09:14

正文摘要: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高手小台钻做的漂亮啊

引用 网友B:
请教:pu带是什么东西,是代用吗?哪里有卖?热熔强度有保证吗?先谢谢了!

引用 网友C:
这论坛什么能人都有啊  造机床的 造飞机的 造轮船的,造潜艇的.造机器人的,真的是MADE IN CHINA啊
引用 网友B:
很精致的小台钻。工件加工很正规,要有加工能力才行。
引用 网友D:
总结::一群牛人
引用 网友E:

DIY的宗旨:创新性,学习性,
这么做钻床,有一点学习性,可惜费的时间太长,很不合算,
如果真是为了解决钻床的问题,花200大元就解决得比这好10倍,
我教儿子一般都是教其根本原理,例如教车床时着重教车床如何操作,车刀的前后角是怎么回事,
如果都想楼主这么教至少时间还不得赔死。
DIY的宗旨不是简单重复劳动,千万明晰好这条路线,这是我多年的经验总结。
几句忠言。

引用 网友F:
铁锁都能改成台钻
引用 网友G:
精工细作呀,技术那是杠杠滴
引用 网友H:
做工不错!赞一个!
引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J:
厉害,那个夹头也自制的么

是的,用3个6mm螺丝加工成120度角成一个螺丝,上半部钻3mm的孔掐在钻杆上(两个6mm螺丝冒反向一紧),下半部拔稍冒就可以了。
引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L:
铁索的这个有没有详细图纸啊

你搜一下,(我的微型台钻,是一把铁锁),还有主体分解,钻卡分解。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M:
请问三维图使用什么软件画的?

Pro ENGINEER
引用 网友N:
又一台精品出世。赞一个。
引用 网友O:
越小的东西反而越不后做。
引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P:
漂亮的小台钻

网友(2012-12-06):
有车床铣床就是方便

网友Q:
楼主指教一下下齿牙是怎么搞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Q:
楼主指教一下下齿牙是怎么搞出来的

齿轮和齿条都是线切割的 包括方条和方孔都是

楼主:
又重做了皮带轮

网友R:
引用 楼主:
又重做了皮带轮

请问皮带两头是怎么连接的,还是买来就是圈的?谢谢!

网友:
好像是自动玻璃电机!

网友S:
楼主:主轴外套应该有个限位螺丝,你这样,主轴转动,主轴套(惯性作用),也会转动,虽然有齿轮限制,但好像不稳定!我觉得应该在主轴套开槽,+限位螺丝,发下我的作品 凑热闹,我准备把钻头夹,换掉,装ER11

网友S:
还有个问题问楼主:线切割 割齿轮,必须有分度头,但我们这线切割,都没有这套东西,您是怎么弄的,谢谢回复。。。。。。。。

网友S:
楼主:还有个问题:主轴“4方”也是线切割的吧?我想把主轴换ER11刀杆需要把主轴铣“六方”,想自己做个简易分度头,其实不难做,关键是想问问  方法对不对(没有分度头啊)

网友:
主轴想用线切割 割六方,用铣床铣,太细恐怕不行

网友L:
铁索的这个有没有详细图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R:
请问皮带两头是怎么连接的,还是买来就是圈的?谢谢!

用的是3mm的PU带。买来后用热熔的方式对接的,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S:
楼主:还有个问题:主轴“4方”也是线切割的吧?我想把主轴换ER11刀杆需要把主轴铣“六方”,想自己做个简易 ...

主轴“4方”是线切割的,先割一个四方外形,内圆孔的夹具。把圆棒放入圆孔里。割完一面转90度再割另一面

楼主:
引用 网友S:
还有个问题问楼主:线切割 割齿轮,必须有分度头,但我们这线切割,都没有这套东西,您是怎么弄的,谢谢回复 ...

线切割 割齿轮直接在一块方铁里割出一个齿轮棒,然后两头车出轴。不用分度头的。你可以看我图片上齿轮的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S:
楼主:主轴外套应该有个限位螺丝,你这样,主轴转动,主轴套(惯性作用),也会转动,虽然有齿轮限制,但好 ...

是的,最好有个限位,不过我齿轮齿条和机匣都是线切割出来,配合间隙很小。这点摆动几乎可以忽略

网友:
都是人才啊

网友S:
引用 楼主:
线切割 割齿轮直接在一块方铁里割出一个齿轮棒,然后两头车出轴。不用分度头的。你可以看我图片上齿轮的变 ...

楼主这个办法 好!!先割齿,在车两端,,这样在割的时候,能固定 方块铁,先车就固定不了!好主意!!!!还有个问题:我对莫式短锥研究了几天了!呵呵楼主的夹头应该是0。5-6MM的吧?对应的莫式短锥型号 是B10,那么对应的是 莫式0号,还是1号?    B10(细头直径:9。20MM/粗头10MM,)B12((细头直径:11。20/粗头直径12)

楼主:
引用 网友S:
楼主这个办法 好!!先割齿,在车两端,,这样在割的时候,能固定 方块铁,先车就固定不了!好主意!!! ...

0.3-4mm的,锥孔具体尺寸我忘记了,斜度好像是2.49度左右。我是大概车出个斜度,用红丹粉配合的,一边用锉刀和沙皮磨一边配

网友:
手一抖,分到手
腿一抖,不能走
回头瞅,还得顶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这不也是参考巧手观音的作品,利用一把铁锁改制了一台更小的微型台钻。PCB打孔特好用,铁板也能转漏。

这个做的真小 哈哈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我这不也是参考巧手观音的作品,利用一把铁锁改制了一台更小的微型台钻。PCB打孔特好用,铁板也能转漏。

厉害,那个夹头也自制的么

网友T:
还是博世的电机呢,名牌.这个12V的电机这么大劲吗?

楼主:
引用 网友T:
还是博世的电机呢,名牌.这个12V的电机这么大劲吗?

用在这个台钻上力量还过得去。12v电流2.5A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是3mm的PU带。买来后用热熔的方式对接的,很方便。

我就为这个烦恼,很好的方法,用上了!谢谢!

网友:
把儿子的积木都给祸害啦

楼主:
抽空做了个皮带罩。也是用雕刻机切割好后粘的

网友M:
请问三维图使用什么软件画的?

网友P:
漂亮的小台钻

网友O:
越小的东西反而越不后做。

网友N:
又一台精品出世。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M:
请问三维图使用什么软件画的?

Pro ENGINEER

网友I:
引用 网友L:
铁索的这个有没有详细图纸啊

你搜一下,(我的微型台钻,是一把铁锁),还有主体分解,钻卡分解。

网友I:
引用 网友J:
厉害,那个夹头也自制的么

是的,用3个6mm螺丝加工成120度角成一个螺丝,上半部钻3mm的孔掐在钻杆上(两个6mm螺丝冒反向一紧),下半部拔稍冒就可以了。

网友H:
做工不错!赞一个!

网友G:
精工细作呀,技术那是杠杠滴

楼主:
做了3跟把手

网友F(2013-03-16):
铁锁都能改成台钻

网友E:
DIY的宗旨:创新性,学习性,
这么做钻床,有一点学习性,可惜费的时间太长,很不合算,
如果真是为了解决钻床的问题,花200大元就解决得比这好10倍,
我教儿子一般都是教其根本原理,例如教车床时着重教车床如何操作,车刀的前后角是怎么回事,
如果都想楼主这么教至少时间还不得赔死。
DIY的宗旨不是简单重复劳动,千万明晰好这条路线,这是我多年的经验总结。
几句忠言。

网友D:
总结::一群牛人

网友B(2014-02-07):
很精致的小台钻。工件加工很正规,要有加工能力才行。

网友C:
这论坛什么能人都有啊  造机床的 造飞机的 造轮船的,造潜艇的.造机器人的,真的是MADE IN CHINA啊

网友B:
请教:pu带是什么东西,是代用吗?哪里有卖?热熔强度有保证吗?先谢谢了!

网友A(2019-02-28):
楼主是高手小台钻做的漂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