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H 可以自动控制油门(电调)吗

楼主(2012-12-06):
在GPS定高定点飞行中 NAZA-H 可以自动控制油门、螺距 保持高度吗?
比如有风来 会不会 上下跑?

网友A:
能 也不敢用。。。

网友B:
该分坛子不是有视频看吗?450和550都有,视频里机子都定得死死的

楼主:
没有人正面回答
能控制电调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人正面回答
能控制电调吗
你没认真做功课啦,看看别人的视频就知道啦。。。可以定高定点啊

网友C:
定高是必须的 !!!!

网友D:
在姿态或GPS模式下,油门摇杆的位置只是垂直方向的加速度控制,中立点表示加速度为0,自然就定高了

网友E:
naza 在切入姿态和GPS模式的同时会记录油门位置 然后保持这个油门位置 高度调整只是通过边距调整的

网友F:
AUTO TRIM飞了4,5分钟了,红灯一直都不灭,请问是咋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