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 油门发冲问题 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2-12-06):
小弟刚入AIOP不久,  之前开启定高后油门发冲,反复思考后觉得是气压定高的问题, 气压定高打开后在油门全段都启动,只要油门没有快速变动就会一直处在定高状态。
      我想问一下能不能将气压定高设置在油门中段才启动啊!

网友:
气压计我还没用呢,我在程序上给注释掉了

网友A:
我记得新的定高代码改成和apm类似。。。在悬停的油门位附近是定高。。 上拉是提升。。下降是下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新的定高代码改成和apm类似。。。在悬停的油门位附近是定高。。 上拉是提升。。下降是下降

主要是先要飞到悬停才可以开启定高..要是可以像游戏那样....就好多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先要飞到悬停才可以开启定高..要是可以像游戏那样....就好多了

mwc那边在慢慢优化一些代码。。。特别是针对定高(加速计z轴和气压计)早晚会有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wc那边在慢慢优化一些代码。。。特别是针对定高(加速计z轴和气压计)早晚会有的。。。

话说要是加速配合气压可以很稳定的定高的话...那是不是修改下代码靠加速保持位置不变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话说要是加速配合气压可以很稳定的定高的话...那是不是修改下代码靠加速保持位置不变也可以

位置难一点。。。不过看起来apm那边的loiter有一个是非gps的。。。可以试试看移植代码

楼主:
看来还不能自主修改代码啊,我现在是分设的开关,定高的时候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新的定高代码改成和apm类似。。。在悬停的油门位附近是定高。。 上拉是提升。。下降是下降

我用的就是最新的版本  上拉是提升。。下降是下降  但是需要很快操作才行  这样就不能缓降缓升

网友:
用傻瓜飞控的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