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玩电焊的吗?淘了一台东东,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2-12-06):
200元淘了一台交流弧焊机,请高手看看值不值?对电焊懂的请留步,没玩过电焊请教一下,家里可以用吗?能不能把家里的电线烧坏了?这种焊机能不能焊角钢?能使用多粗的焊条?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百度一下这个型号的参数不就啥都有了

网友:
200还带焊把线、地线很便宜,这个一般家用够用了。缺点就是开关小了爱跳闸。

网友A:
你这200元买的太值了,前些时候我一直想买一台二手电焊机,但好点的也都要好几百元,一直没有碰到合适的,上个星期只好买了台东森的200逆变电焊机。家用最好用2.5的电焊条,电流调到100多A就可以了,电表电流估计要15A以上,就是要有3000W以上的供电能力,就可以使用。

网友:
便宜啊,不知是变压器的,还是电子式的。

网友:
如果是铜线的就大赚了,铝线的小赚。焊角钢小菜一碟.家里电线可以的,一般焊接不会开到最大功率。

网友:
变压器式的,应该是铜的,赚大了.

网友B:
虽然不懂电器 但是我是干电焊的 这种焊机家用没问题 3.2以下的E4303《低碳钢焊条》 。要使用不锈钢焊条A102 A103 的话建议2.5以下的,再粗点的粘焊条几乎用不了!一次线输入建议2.5平方以上。开关要用动力 30A左右的。 以上配备在家连续1小时都没问题!就知道这么多了

网友:
光焊把线都得100多

楼主:
回家后拆开了,是铝芯的,连焊把线的接线螺丝都是铁的,貌似山寨货,产地是上海沪元机电有限公司(没听过),即便是铝芯的也可以用吧?

网友:
如果是铜线的就大赚

网友:
光那些线就不少钱了,怎么样都是不可能亏的了

网友:
我们这里做卷帘门做防盗窗的都用,2.5 焊条足够了,家用一般够用。

网友:
只能说小赚,最好将两个铁螺丝换成铜的,输入线最好用2.5平方mm的4芯橡皮电缆两芯一并使用,输入线不要太长(3-5米),电源插头最好用16A以上(一般空调用的).都搞好后,家里一般用用还是不错的,

网友:
我的铝线焊机十年了,干过的活:5台三轮车,自制车床,灶台,货架~~~~~~~~~~~~~~还没烧,就是家里的电线电表要换大点的粗点的~~~~~

网友:
十多年前找人缠了个铝排的交流焊机足有五百斤。 焊过50大铲。506的5.0焊条连干三天。没事。还是在野外。用发电机。电压还不稳。
    不用太注重  是铜还是铝。 只要够用就行。

网友:
铜线的就超值了,铝线的也不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这200元买的太值了,前些时候我一直想买一台二手电焊机,但好点的也都要好几百元,一直没有碰到合适的,上 ...

说说 逆变的使用效果

网友:
你的焊机最大焊接电流250A,可以使用1.6   2.5    3.2   最大可以使用4.0的焊条,家用没有问题,打到3档,用2.5或3.2的焊条焊角铁更没有问题。

网友:
家用可以的,13KVA的电焊机,有1.5的墙线都可以短时间烧焊了。

网友:
一样的电流小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说 逆变的使用效果

逆变电焊机使用感觉很不错的,用3.2的焊条刷刷的,电流都不需要调很大,电流运行稳定,特别是空载的时候节电,必竟是时代发展了,电子调节效率远大于老式的变压器的转换效率,就象电脑中的开关电源一样,谁也不会再用变压器去搞电脑的电源了。一家之言,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虽然不懂电器 但是我是干电焊的 这种焊机家用没问题 3.2以下的E4303《低碳钢焊条》 。要使用不锈钢焊条A102 ...

这台焊机的负载持续率百分之35-40,大电流时不能长时间焊接的

网友:
看完表估计是铜包铝线的!!

网友:
2.5焊条没问题的 价格也很值

网友:
太值了,3年前买的160的,400多,啥配齐用了近600。这种样子基本都是铝的。

网友:
不过有电焊很方便,但要注意防护,免得脱皮。

网友:
带线? 那显然划算了。。。

我买6米电焊线都克了90

网友:
还有一点要注意,家里玩不太好,辐射烟尘大得很,再有就是跳空开,我原来是铡刀接的铜丝,直接把电表里面的线烧胡断掉了。

楼主:
嗯,大家的意见我会采纳的,谢谢各位大侠了!白天给它洗洗澡,把生锈的铁接线螺丝换成铜的接线柱,这回应该可以了吧。

楼主:
拆开了,是铝芯的。

楼主:
洗完澡干净多了吧,呵呵

网友:
挺好的,我弟弟用的就是这个型号的,常用3。2的焊条,连续干活都能承受,电源线弄得越粗越好。200块钱很便宜,会干活的话,给人焊东西,一天就收回投资了。

网友:
技术好的电焊工很吃香,干一天200-400元工资,还不太累呢。当然老板挣钱更多。

网友:
家里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