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 案揭晓

楼主(2012-12-06):
  要用4*7的 法兰轴承,将放铜套的孔扩至6.9,用3.5*4的 不锈钢毛细管稍加打磨就能卡进法兰轴承。3.5的内径与齿轮轴属于机械间隙,非常非常合适!!!! 这样就不用打磨齿轮轴,扩孔用6.9的麻花钻就可以了!!!!

楼主:
还可以根据 毛细管的留出长度 调整齿轮间隙,一举两得。

网友:
你这样搞,请问轴承有什么用处?

网友:
哈哈,这不是穿着袜子洗脚吗!

楼主:
轴承转的呀

楼主:
不行 可以用3.6*4的 毛细不锈钢管

网友:
方法不错。就是楼主帖子咋一看摸不清头脑。你至少要说下是恒龙波箱,另外,发图不要这么吝啬

网友:
╭══╮┌═════════┐
╭╯让路║═ ║╰来拿分的╮ ║
╰⊙═⊙╯ └══⊙═⊙══~.. . .
-----------------------------------------   顺便问下有1:35坦克出吗?

网友:
这算是个思路,不错

网友:
不锈钢毛细管切割是个问题

网友:
额!喊了回复才知道是说的波箱!还以为在打哑谜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行 可以用3.6*4的 毛细不锈钢管

轴是3.5,你套个3.6的在上面,会是啥情况?情况就是:轴在你的3.6圈里面转。这跟铜套有啥区别?
加轴承润滑度是其次,主要是减少虚位以及磨损,铜套虚位较大,而且容易磨损,而轴如果直接跟轴承套在一起的话,那样就很好的解决了以上的问题。但是你却加上一个轴套?那跟在轴上套一个铜套,然后在铜套外加一个轴承,有区别么?——有,铜套虚位大,而你的套没有虚位,但是……
不是轴承能动就是成功的。

楼主:
发错啦  我的意思是套个3.4的 这样齿轮轴就不会空转了

网友:
3.5就行,3.6过松,3.4可能还塞不进去。
不锈钢管自己割比较难掌握尺寸,是个方法,但要弄得好,始终还是要动用机器。
扩孔也是不能保证精度的,不锈钢管精度就难说,截断的长度不好把握。不过比原装的铜套耐磨顺畅已经足够了

楼主:
谢谢 大哥的鼓励 经测试 挺顺滑的

楼主:
切割我是用 微型手钻 加砂轮片 切割的

网友:
没看懂,哪里用的?

楼主:
恒龙波箱改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