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时,视频信号突然断了应该怎么处置

楼主(2012-12-06):
固定翼 目前没有自动反航
断过几次,还好恢复了,电磁环境比较复杂,一植在200米内转悠

网友A:
有返航的切返航,没返航的收摊追

网友B:
有条件还是装上自动返航吧。

网友C:
楼上两位说的都在理!!等你飞丢了就后悔没装返航的飞控,,,赶紧装吧

网友D:
除了装返航的飞控没有别的方法

网友E:
不慌不忙的拿起备用机,继续飞。。。

网友F:
如果视频断了,目视范围内看飞机,出了目视范围收摊回家

网友G:
提控回家

网友H:
切返航 找飞机 不管用的话 就只能暗骂一句了

网友I:
举着天线找信号,不上自动返航的话咋的也得上个GPS定位器不?TB有车用的,200多,很给力,我们两次超视距失控都找回来了,两公里外,当时根本就不知飞机在哪。。。全靠GPS定位。

网友J:
提控回家等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