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铣床夹头怎么拆卸下

楼主(2012-12-06):
请问哪位大侠知道,图中的铣床的夹头,怎么拆下来,最好详细点,万分感谢。

楼主:
在线等待,有知道的大侠请赐教

网友:
不太确定,如果是北美地区几十年前有过一种设计,钻夹头上面是螺纹加贾格锥度复合连接的。上面那个圈可以先用细棒插到圈的孔里松松看,这个可能是个内螺纹的螺帽。

网友:
国内的好像是先把拉杆松掉,再用契铁从那个缝缝往里敲,它自己就会掉下来,具体的期待楼下解答

网友:
有拉杆的话直接拉杆松几牙然后敲拉杆

楼主:
楼上两层说的方法我试了,好像不行,期待高手解答

楼主:
怎么没有高手来解答啊

网友:
爱莫能助

网友:
应该是有拉杆的,扳手旋转松动,敲下,,没拉杆的就不知道了

网友:
图片不清楚

网友:
你可以试试先把拉杆松掉,然后把上面的螺母和套筒间垫上东西把螺母向上方旋转

网友:
记得在台面上垫上软东西,以免掉下把台面伤了。

网友:
其实楼主应该来张全身照,特别是机头,还有楼主是想把铣夹头换成钻夹头呢,还是把铣夹头拆开研究研究呢,呵呵开个玩笑。其实全身照很有必要。因为不同型号不同厂家不同批次的铣床他的操作方法在一些细小方面完全有可能不同,只有看了全身照,摊子里的大哥些才能给你更细致的准确的答 案

网友:
全铣床照片参考一下才好!

网友:
先看看主轴最上部,尾巴尖那是否有拉杆,然后从图上那个长形小孔确认一下,铣床夹头是否是被螺纹拉杆拉住的

如果是有拉杆拉的,那就把拉杆松几扣,然后木锤或者铜锤伺候尾巴骨,往下敲

如果没有拉杆的话,直接找块楔铁,从那个小孔里敲就给整出来了

那个小孔一般是为了卸扁尾接杆而设计的,大点的钻床主轴,或者大号车床的尾座一般都是这个结构,一般情况下主轴不是通孔

很少见通孔主轴还带个这个扁尾装卸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