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块3s电池串成6s,能否通过旋钮电阻降到15V充当4S飞四 ...
两块3s电池串成6s,能否通过旋钮电阻降到15V充当4S飞四轴。

楼主(2012-12-06):
选用大的旋钮电阻 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A:
不可以,电会被用在旋钮电阻上做功,电阻成了烘干机,吃电。

网友B:
真的不可以

网友B:
四轴耗电量很大,

网友B:
别说用电阻了,就是电源线用的很细了都有影响

网友C:
一瞬间就烧了!

网友D:
这样还不如拆了包装自己拼成一个4s+2s

网友E:
这样吧,假设每个电机15A电流,4个就是60A,那么需要旋钮电阻分走的电压是2s=8.4V,8.4/60=0.14欧,就是说只需要很小的电阻就可以了,但是算算功率,近500w,基本和4个电机的功率差不多了。
而且你要考虑到电调在不同的电压下阻抗并不一样,因为它不是线性的,所以可能在某些情况下会由于电阻分压过多而动力不足或者电阻分压不够烧掉电调。
就以上分析得出结论,楼主想法出发点不错,但是方向错了,用大功率的直流降压模块可以实现6s降到4s,但是光一个降压器估计就飞不起来了。

网友F:
不行
LS解释很详细, 需要大功率DC-DC模块

楼主:
!! 那我还是买 几块 4S电池吧, 还得换充电器, !!!!!!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