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NAZA-H也坏掉了

楼主(2012-12-06):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06913一样的毛病,,这小白鼠当的,,DJI你们的质量叫人心寒啊

网友A:
楼主的飞控已安排代理商直接替换一套,这个问题已经反馈给研发同事。谢谢楼主的反馈。

网友:
我来握手~~~~~
同样的难兄难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飞控已安排代理商直接替换一套,这个问题已经反馈给研发同事。谢谢楼主的反馈。

服务还是很好的,

网友:
会不会空中突然挂掉炸鸡呢

网友:
看得俺菊花一紧啊

网友B:
NAZAH与M拥有基本相同的硬件平台,大家大可放心,这个现象可能由于快递过程中的野蛮运输造成,我们已经在自己的运输和并要求代理在运输中增加了保护措施。避免用户拿到有问题的产品。另外,飞行过程中这个情况是不可能出现的,只有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才会出现这个情况,大家可以放心使用。
另外,我们已在调查是否是原芯片厂商的其他问题引起,把所有问题排除到最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NAZAH与M拥有基本相同的硬件平台,大家大可放心,这个现象可能由于快递过程中的野蛮运输造成,我们已经在自 ...

为什么都坏在Y轴, NAZA-M好象过去没有这种事?如果直升机炸机应该比野蛮快递更厉害,估计是芯片厂商的问题,, 或千万别炸机,否则……

网友:
大僵您好,问个问题是不是所有NAZA-H都像weida111 这样的?都要换呢,我的还没装(因为听说有问题)

网友:
我的neza在切姿态时舵机有个向前俯冲的动作。。。。?正常吗?反正第一次试飞转速一上来机子就向边上歪,收油小炸。不敢再试飞了,是不是要返厂啊?

网友:
服务还是很好的

网友:
和 LZ完全一样的情况 大疆要查下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已经不是个案了
手里有WKM NAZA-GPS S800 Z15 也算是大疆的铁杆用户了

网友:
质量堪忧,买到好的要碰运气。

网友:
买到不好的,商家已经出现了嘛,都答应给你解决了~国外的东西,有问题,也没见大家吱个声哦,好像默认国外的月亮就是圆!关键没售后保障,这点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