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车长知道炮塔上这跟线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2012-12-06):
这个插头是控制什么的?插在电路板哪个位置?电路板上只有两个宽口,不知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
╭══╮┌═════════┐
╭╯让路║═ ║╰来拿分的╮ ║

╭══╮┌═════════┐
╭╯让路║═ ║╰来拿分的╮ ║
╰⊙═⊙╯ └══⊙═⊙══~.. . .
-----------------------------------------
╰⊙═⊙╯ └══⊙═⊙══~.. . .
-----------------------------------------   顺便问下有1:35坦克出吗?  有的Q我或站内联系。QQ:1157489576

网友:
应该是车身后座的开关线。

网友:
应该是波箱上的开炮后座的开关线

楼主:
不插这个头,也有开炮后座的.

网友:
这个要用带后座的主板才能接啊

网友:
这是后坐力接线,不是的话,我切JJ。插在主板上CN3靠近CN4的那2个针脚,上面有防插反的设置,你插反是很难插上去的。
插好以后,你打弹的时候,就会有后坐力了!

网友:
接上才能打一下“蛋”,抽一次风,别有一番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