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问个数传的问题~~~不许笑~~

楼主(2012-12-06):
小白问个数传的问题~~~不许笑~~数传是干嘛用的?跟图传有什么区别?谢谢

网友:
你把数传想象成遥控器就行了,有了数传可以不用接收机了。图传是负责把飞机上的摄像头的视频信号和飞控的信息,用无线的方式传回地面。

网友:
嘿嘿、哈哈

先笑后答:

数传:数=数字,传=传输,合起来叫“数字传输”,可理解为数字信号传输器,一般把RS232/RS485/RS422接口的串行数字信号的无线收发设备,简称为无线数传。

网友:
建议你继续潜水,看看数传使用的案例就知道数传的作用了,就像藤椅给你举得例子一样,你可能还是迷糊,从论坛中的案例中就明白数传的作用了,我给你总结解释下,不知道对你有没与帮助。

案例1、使用apm地面站即时规划飞行器的航线,需要的设备有地面站电脑上安装地面站软件,电脑usb口连接一个数据传输模块(即数传),飞行器的飞控上连接一个数据传输模块(即数传),这样飞行器即时的飞行姿态和位置(通过gps模块获取)等数据通过飞行器上的数传传输给电脑端的数传,电脑端的接收到这些数据然后显示在地面站界面上,这样就可以即时看到飞行器的当天信息。如果地面站即时规划航线,这时候地面站电脑就通过规划的航线数据通过电脑usb连接的数传发射出去,飞行器上的数传接收到这些数据,它将这些数据告诉飞控,飞控就可以按照这些航线数据进行飞行了。这就是数传的作用。

案例2、433数传增程。arkbird和飞宇都有对应的解决方案。他是这样使用的,地面端有一个转换板连接遥控器或者其他控制设备(如电脑地面站)和连接一个433mhz的数传模块,飞行器上的飞控连接一个433mhz的数传模块(这样飞行器上就不需要使用接收机了),这样遥控器发射的控制信号通过地面站的转换板编码,地面站将编码的遥控数据通过和它连接的数传模块发射出去,飞行器上的数传模块接收该数据,通过飞控解码为控制信号就可以控制飞机的飞行了。这就是数传的作用。
案例3、地面端设备(arduino+摇杆+数传),飞行器设备(arduino+数传),这样可以实现使用摇杆控制飞行器。具体案例请看链接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hlight=%D2%A1%B8%CB

全部人工手打,钩辛苦吧,兄弟加分吧。

网友:
图传分两种!一种图像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通过无线传送!一种是直接把AV的模拟信号用无线传送!数传是用来传送数字信号的!现在市场上的图传大都是传输模拟信号的图传!

楼主:
谢各位   ~~基本理解了~~~

网友:
那我就哭吧

网友:
笑笑更健康。。。。。。。。。楼上的楼上已经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