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铣铝合金不给力啊

楼主(2012-12-06):
自制的雕刻机,大部分是雕刻玻纤板之类的,铣铝合金怎么感觉不给力呢(3MM的三刃铣刀1.8元一把),师傅们给看看,提提建议,谢谢了

网友:
转速好慢。。。本来38主轴就没力

网友:
聽聱和看上去是刀有問題,都左搖右擺,或是轉速不夠

网友:
主轴不行

网友:
主轴不给力啊,转速感觉2000都不到。。貌似有肉眼可见的晃动

网友:
Z轴晃动太大了

网友:
。。。主轴貌似要停了。。。这个真的名副其实的叫“啃”,嘎嘎的响换个1500W变频主轴,克一切~

楼主:
主轴我没上高速,闲声音太吵了,8000转Z轴就不晃了,刻的件不漂亮,是刀不好么如下图 ,还有步进电机声音也大,F值高点吧又不安全,矛盾···我电机这些数值都可以吗,

网友:
这是雕刻机 注意前面两个字,是雕刻,不是铣床,。。

  不过俺的雕刻机能雕模型的齿轮用,你这个咋洗的看着这么,,,,

网友A:
加速度太大了,设到6.5试试

网友B:
不过你的雕刻机很帅,做工不错!非常喜欢, 贴纸哪弄的 可否送小弟几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速度太大了,设到6.5试试

谢谢先,我试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过你的雕刻机很帅,做工不错!非常喜欢, 贴纸哪弄的 可否送小弟几张

就是黄黑胶带,你用的什么刀呢,我的这个刀痕太重了,可否看看你的·

网友:
好像钢性不够!

网友:
刚开始用的钨钢 后来用一般的刀,现在雕刻机在脚下踩着没用了, 目前雕刻直接上25LV ,

我这看不到视频,
看你那刀纹 Z轴强度肯定不够,你试着压住Z轴 洗一刀看看 如果够亮度 刀纹够爽 加固Z轴吧
我的Z轴6个滑块 带预紧的,我调到最紧了,手转不动,换来的是精度 不过丝杠和光轴 磨损厉害,

网友C:
弹簧支撑,调肥皂,调蜡一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弹簧支撑,调肥皂,调蜡一流。

看来要加强刚性了~~~~~

网友D:
这种机器 这种主轴  你想什么效果

网友E:
看那工件感觉就像Z轴在低速啃不动的情况下颤抖   感觉力气不够 Z轴也不够扎实

    Z轴丝杆有固定座吗?还是直接连接在步进上的?如果直接连接  想来那4个尼龙棒做的电机固定座谈不上钢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机器 这种主轴  你想什么效果

给点建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那工件感觉就像Z轴在低速啃不动的情况下颤抖   感觉力气不够 Z轴也不够扎实

    Z轴丝杆有固定座吗?还 ...

有固定座的,,

网友:
电机上的多少伏电压?上到110伏试试

网友F:
刚性不够,LZ试试前后左右使劲推主轴,看看有几个丝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刚性不够,LZ试试前后左右使劲推主轴,看看有几个丝

刚性再好,主轴没力…只有断刀的份,刚性好、主轴有力、刀不好…出来的东西还是跟狗啃的似的,个人认为主轴够力、刀够快,刚性只要不是很差(小手指一挨就摇头晃脑),做出的产应该都能比楼主这个好

网友:
机架刚性太差, Z轴前后至少0.2的晃动
不信你打表量,用手推看看

洗铝让刀都厉害

网友:
速度低,进刀大。

网友:
刀具让位严重

网友:
刀具直径应该小于 槽宽。

网友:
视频上楼主没发现 铣的时候主轴也在动么 刚性不够

网友:
转速加快,12000以上

网友:
这样的机架只能出这样的效果。明显机架钢性不行。想好点吃刀再小点。速度再慢点和磨差不多

网友:
真的看到主轴在颤抖啊

网友:
刀太烂了

网友:
同 心度好像是不行

网友:
换两刃的刀,转速提高点!加点牛奶!

网友:
看到Z轴在前后左右的摇摆

网友G:
1,机架刚性不过,楼主是用多大的光轴的?视频可以看到主轴在摆动
2.主轴电压是多少?电压低了就没力,要上到80v以上才够力
3.加冷却水,我是滴些酒精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G:
1,机架刚性不过,楼主是用多大的光轴的?视频可以看到主轴在摆动
2.主轴电压是多少?电压低了就没力,要上 ...

X轴16的,Y轴20的,Z轴12的,X轴两光杠跨度有些偏小,手推有晃动,日后想改成导轨,不过以现在的情况我主轴加大转速就解决一些问题了~~不过有些地方还是要改改加强一下。

网友H:
换个主轴吧

网友I:
请问是什么型号呢。 可以在木板上可以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