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450来说,升级那些部件能明显提升性能。

楼主(2012-12-06):
如题,那些华骚的金属件除了增加重量,愉悦心情作用明显吗?还是一味的上补品?

机机是新手配置:
飞越450 sport 机身
银燕 EMAX ES08MA 舵机X3
锁尾Goteck GS9257
浩马特 HB730 双感度 锁尾陀螺仪
好盈 天行者 SKYWALKER 40A 无刷电调
60元别家定制的无牌子外转无刷电机3500kv
花牌99元3s电池X3
华科尔d10控

玩的时间不多4面悬停基本过关。
对尾管固定座不满,皮带飞一段时间会一点点松。塑料座加不紧尾管?
尾推控制组有虚位尾巴有轻微漂移。
舵机行程轻微不一致,推油门螺距变化时十字盘略微右倾。
小地方没同好都是自己琢磨,没飞过好机不知道好机的手感,想升级不知道改升级那些求指导。

预升级配置:暂不考虑飞3D
飞越铝合金尾管座
飞越一体主轴座
md933舵机X3
尾控制组求推荐
花牌3860KV 这个配多少T的齿轮适合飞航线?

网友:
最简单的,用大C电池.
我的够用,可是换了就很不同,动力强,时间长-同容量.

网友:
电子配件

网友:
金属件不要升级 只有更加重 更加难飞  没其他好处

不相信的可以试试,保证换上金属件对飞行没提升,对结实度提升也是微小的,炸机金属件会变形,塑料件就不会,前提机身要亚拓这种大厂的,小厂的塑料件就不说了

网友A:
一体化主轴座,不管是PRO还是SPORT,这个升级件是最见效的。
其次就是用推力轴承的尾桨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体化主轴座,不管是PRO还是SPORT,这个升级件是最见效的。
其次就是用推力轴承的尾桨夹。

PRO有一体化主轴座吗??

一直没看到啊啊??

网友:
目前有飞越和富丽的,后者采用了加大轴承+推力轴承,价格较高。

网友B:
斜盘舵机有问题,这款舵机我发生过2次死舵,2次惨炸。。。
伤不起。。。

网友C:
电调先升了吧

网友D:
尾管固定座改金属吧。。。至少夹住了不会动了。。飞越 冰人等等多的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调先升了吧

升级那个牌子?什么型号,别太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斜盘舵机有问题,这款舵机我发生过2次死舵,2次惨炸。。。
伤不起。。。

定了md933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尾管固定座改金属吧。。。至少夹住了不会动了。。飞越 冰人等等多的是

已定飞越金属尾管座

网友:
只有升级电调、升级电压。这2种的一种才会大幅提高性能

网友E:
大部分金属件都属心情件,无改善飞行功能。一体化的主轴座、尾波箱能减小震动,推力轴承尾桨夹能让尾推更顺滑。尾管松,缠点胶带就能解决。

网友:
补充 :  轴承 ! 高速轴承! ~~

网友:
电调飞腾40吧

网友:
我说的可能不对   如果有一定技术后  可以上好一些的设备  这样应该能剩些钱

网友:
金属件不要升级 只有更加重 更加难飞  没其他好处

网友:
球头扣和球头之间间隙调节好  大桨尾桨平衡做好 调机调好点  就可以了
尾管固定座不满,皮带飞一段时间会一点点松   这个只要装尾管时候在尾管上裹一层纸  或者加工一下尾管夹座加点滚花   亚托的好像是砂面所以好点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一体化主轴座,不管是PRO还是SPORT,这个升级件是最见效的。
其次就是用推力轴承的尾桨夹。

我买的一个一体化主轴座震动特别大,概念好,加工精度没保证,等于零!

关于升级。金属件不是必须的,倒是好的电装对性能会有极大改进。严格来说很多东西都需要尽量选好一点的。拿舵机来说,一致性好的做动作更准,自旋不会东倒西歪的。陀螺仪的重要性就更不用说了,舵机都是由它控制的。而好的电机即能保证动力,还可省电。等等……

以上也是玩直机不要省钱的原因,一开始图便宜,到最后全换掉,反而花费更多钱。

新人们多咨询身边有经验的模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买的一个一体化主轴座震动特别大,概念好,加工精度没保证,等于零!

关于升级。金属件不是必须的 ...

您的sport现在什么配置啊?看过你的视频哦。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买的一个一体化主轴座震动特别大,概念好,加工精度没保证,等于零!

关于升级。金属件不是必须的 ...

一体化主轴座震动特别大
请问谁家的,不方便说可以pm
我的sport一直调不好震动,也是用了一体主轴座,不会真的中奖了吧

网友:
尾管座------>建议参考别人的改装帖。。。。
一体化主轴座?????提升什么性能????????
升级就不推荐933了。。。
尾控制组。。。最需要升级。。。
动力暂时不用考虑。。。除非你觉得飞机没力了或电机震动很大。。。
陀螺仪貌似有点差。。。。翻的时候对陀螺仪依赖有点大。。。

网友:
省钱就是花钱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