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九2代超级版 失控保护求助

楼主(2012-12-06):
失控保护的舵角能调吗 ?我的控只有0.0%跟保持这两个状态,我该怎么做才能把0.0%这个状态调高百分比

网友A:
您好:
       失控保护的设置数值是可以调整的,进入失控设置后,将各通道的遥控放在要设置失控后位置,长按确认键即可,例:油门放到最低,失控后设置的数据就是0%,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
       失控保护的设置数值是可以调整的,进入失控设置后,将各通道的遥控放在要设置失控后位置,长 ...

已解决谢谢

网友:
问的好 我就是遇到这个问题了 整不了了   学习了

网友:
感谢,我也是被这个问题困惑了很久,现在终于解决了。

网友(2013-04-08):
引用 网友A:
您好:
       失控保护的设置数值是可以调整的,进入失控设置后,将各通道的遥控放在要设置失控后位置,长 ...

你好,我也是天9II超级版用户,请问我要失控保护设置为失控返航,是否是把油门调到巡航位置,开关拨到返航位置,再长按确认键?谢谢。

网友:
学习学习,新手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