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舵机改了 个360舵机但会漂移

楼主(2012-12-06):
看帖用了个淘汰的数码舵机改了个360舵机,发现中立点可以通过发射机中立点和微调设置到完全静止,但是当转过一定角度后,舵机可以停但是会有漂移缓慢的还在转,有什么办法可以完全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你改的方法不对,电位器粘死,把一级齿扩孔,然后空套在电位器上,这个就不会中立点飘移了

楼主:
没有人做实验过吗

网友:
把电位器的线拔掉,用两个一样阻值的电阻去替代电位器吧

网友A:
普通舵机改360°舵机有啥问题?我们首先要了解360度舵机的工作特点。否则对改造以后的质量情况到底如何就无从判断。
从机械环节,我们大家应该说是有统一的标准:使舵机盘能360°连续运转。但是在电路环节大家就不一定有统一的性能要求了。其实泛指360°舵机,至少有两种应用场合:机器人运动伺服系统和云台多圈伺服驱动系统。对于这两种应用场合,360°舵机的电气性能是不一样的。
第一、机器人的伺服驱动。电气性能要求是:中值(1.5ms)停止,死区范围至少六微秒。输出驱动速度成线性变化,在驱动信号的两端(1ms和2ms)速度最快(转向相反)。例如最近国产春天的360°舵机,就是这种情况的经典产品。应该说是物美价廉!
第二、云台驱动舵机。简单的说:就是沿用普通舵机的电路板!特点是其一:死区比较小,在四微秒以内。(所以很不容易稳住不转)其二:转速/驱动信号变化曲线很陡。信号稍稍偏离静止点一些,输出就呈“全速”状态。因此特别适合用在类似云台多圈驱动场合!MKS就有一款这种云台伺服驱动专用高速360°伺服舵机,死区范围也非常非常小;价格也挺贵。
有了上面的共识,我们对改造以后的舵机质量如何就可以判定了。也就是说:用普通舵机改造的360°舵机,仅仅适合云台驱动。
如果使用在比较重要或是用在特殊大功率驱动场合,建议采用可编程的数码舵机来改造。至少死区范围能够有效的调整。
如果把最近出品的春天机器人专用360°舵机用在云台驱动上也是不适宜的,直接的现象就是反应速度很慢。解决的办法就是需要换装普通标准舵机的PCB驱动电路板;改造以后的春天舵机也是完全可以胜任云台驱动任务的!(希望能够看到:可以调整电气驱动性能的、兼顾机器人驱动和云台驱动的360°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普通舵机改360°舵机有啥问题?我们首先要了解360度舵机的工作特点。否则对改造以后的质量情况到底如何就无 ...

LS讲解得真清楚,学习了

楼主:
我就是用2个同电阻的代替电位器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中立点可以完全静止,当转过一定角度后,就会漂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