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没来了,最近忙于改造摩托车,做了简易个镗孔刀 扩缸 顺便问下电机主轴的事情

楼主(2012-12-06):
,镗刀弄好了,用的车刀刀粒,刀粒的刀杆找的什么钢不知道,比光轴硬度高很多,吧光轴敲了个窝窝,才选了它,

主刀杆 用的是一个上次收的铝壳电机上拆下来的  这钻子轴真他**硬,断了4吧镶合金钻头,

        下面是过程,一免大家走弯路,勿拍砖 纯分享,不喜勿看
     有个电机坏了 转子主轴25-30MM粗的,看着做刀杆正合适,吧转子上的矽钢片拆下来后,直接上车床车(我的那台616)了由于是数控刀杆 没感觉啥硬度,
等车好以后 钻孔的时候,钻了2MM深度以后,怎么钻头老坏,心里还在妈 娘的什么鸟钻头,破铁钻不动,磨了3次烧了3次,无奈,上铣刀
以上才发现这Y的硬度比白钢铣刀硬多了,10MM的铣刀烧坏一个, 妹的这下傻眼了, 我最讨厌镶合金钻头了,不得已
还是上了,先用6MM的打孔 在上8MM和10MM的扩孔, 不停的抽出来浇水,还是烧断了3个M6的钻头,心都凉了,
最后用的的 没法子了报废 不是俺的强项,电火花吧,没电极 用3X10的铜条来用的,烧的是方孔,最后通了以后,8MM的
镶合金钻头又断了一把, 想退火去想这 浪费了,玩意在烧不会来,不过还是拿去退火了,折腾两天孔总算打通了, 后来接上火加硬
今天下午总算定,乱堂了一个铝块,贼亮
  心里总算敞亮了,
现有以下问题请教
1,为什么转子的主轴表皮2-3MM不硬,一敲一个窝窝,里面却硬的刀头一样,
2,所有的转子主轴都是这样的吗 里面硬外面稍软,
3,这是故意在外面退过火吗?

楼主:
车库太乱了不好意思拍大图呵呵,两个铣床放满了,雕刻机仍在地方垫脚,

网友:
真想看看您改造的摩托车,喜欢这个。

楼主:
呵呵 晚点上图,大灯还没整好,装了两个疝气灯

网友:
楼主到了自己镗缸的境界了。强烈膜拜。  强烈要求看看楼主的摩托作品。
我也非常好此道。这个坛子应该也有不少摩托发烧友。

网友:
我也是摩托车改装 “改”到这里的!我玩小踏板 ,得意之作,是把,JOG EVO机器改到3带架子上,有时间交流。。

楼主:
245 楼的兄弟QQ多少 我的是251876152 加下多交流

网友:
我也喜欢摩托车  看来爱好这个的也不少啊

网友A:
別想太多了
應該是材料不純裏頭夾渣所致
馬達軸心用的是軟軸
沒什麼硬度的

外硬內軟很簡單
外軟內硬不太可能
最少我還沒想到有什麼熱處理能達到這種境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別想太多了
應該是材料不純裏頭夾渣所致
馬達軸心用的是軟軸

嗯多谢委员长 解答! 等几天了总算有人过来回个信了,

   不过确实是这样的,我到现在还郁闷,  普通不锈钢砖头 只能转进去2-3毫米然后再也不行了,烧砖头,
可能都挺硬的 我没发现而已,

  后来烧火以后再转 很轻松,不锈钢转头一转到底,弄好了以后又去回火了,硬度挺好,敲了半天没有窝窝,

网友B:
图片是电锤钻头,干混凝土用的,你是用来干铁?

后来烧火以后再转 很轻松,不锈钢转头一转到底,弄好了以后又去回火了,硬度挺好,敲了半天没有窝窝,
-------------------------------------------------------------------------------------------------------------
这话把我搞晕了,你的电机轴到底是什么神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片是电锤钻头,干混凝土用的,你是用来干铁?

烧红了以后 自然冷却是软的, 开转,加工,
加工好以后在烧红,放水里冷却加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