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A650的配置问题

楼主(2012-12-06):
请老鸟指导XA650机架配那种电调、那种
电机
最好,飞控XAircraft FC1212-P AHRS-S V2和AHRS-P,带自驾GPS.

楼主:
对了,还有桨

网友A:
不知道老鸟们是怎么配的,反正我的是恒力4822 570KV 飞腾30A 桨用的12的

网友B:
多看看精华贴

网友C:
同样学习一下!

网友D:
XA的-P飞控啊,,飞的时候要小心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XA的-P飞控啊,,飞的时候要小心点。
本人新手,请教该小心什么?

网友E(2013-08-16):
干嘛不用SUPER X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