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的S800炸机频发可能另有原因,不一定是GPS导致

楼主(2012-12-06):
我的S800曾2次在GPS模式下,机体突然往一个方向猛窜,打杆无任何反应,最后撞击建筑物导致炸机
之前一直以为原因应该是GPS信息发生错误,从而让机体产生要回到错误坐标点的动作
问题反映给DJI,也没说出个所以然来,但朱工服务态度不错,处理也很妥贴。
不过由于没找出问题所在,隐患还是存在,飞起来总有个心病。

最近讨论GPS的帖子很多,讨论时我又仔细想了一下,之前的问题未必就是GPS的原因:
一来,GPS信号不好的时候满多的,但猛窜我就发生过2次,说明大部分情况下,会自动切到姿态,并不会炸鸡。
二来,据论坛里面反映,其实在姿态模式下,也会发生突然猛窜的情况,而且伴随的情况也是打杆无任何反应。
三来,如果是飞控产生错误动作,那么打杆也应该有反应。

或许还有一种可能是,飞控在飞行过程中死机(或许是电压不稳或者其他原因造成)
S800由于通常是动力电统一供电,如果电池性能不佳(目前大多数人包括我买的都是那种虚标C数的NANO电池)
在做连续大动作时,造成短暂的供电不足(我两次都发生在飞行5分钟以上时),或者突发性放电时可能造成突波冲击电子设备,从而导致飞控死机

死机时各电机失去控制信号,维持飞控死机时的油门位,造成朝一个方向猛窜,同时打杆无反应。

有些朋友飞的高,等飞控自动重启后又接回控制;
或者重启完已经飞出遥控距离,所以飞控进入失控保护原地(重启完的第一个GPS点)降落,<有位无锡的朋友就是如此,幸最终找回>;
还有象我一样飞的低或者有障碍物的话就炸机了。

改进措施:
一、把飞控,z15控制器,图传等电子设备改成单独供电,用3C 2200mah设备电;
二、动力电不用NANO电池,用C数更高的电池并联供电,提供更稳定的放电电流以及安全冗余
我打算看看这样以后还会不会发生之前的情况,其他朋友如果觉得可行也可试试看

建议DJI:
一、由于WKM设计时没有记录功能,可外接一个记录设备,在飞控的输出口上增加个PWM信号记录接口,同时通过CAN口(IOSD的飞行数据信息来源)记录飞行数据
从而可以查看飞行姿态数据及电机输出数据,便于判断事故原因。
二、增加一层安全机制,当飞控设置失控返航时,但开机就无遥控信号,就维持定点定高,不要马上进入失控返航降落,等电压不足再失控返航(方便找机)
三、更进一步,记录首次飞行时的GPS点,当发生死机重启后(根据带时间码的PWM信号判断),自动返回首次飞行的GPS点

此类事故情况征集:
之前发生此类事故的人次较多,但情况及信息不太完整,建议同样炸过的朋友把自己的情况也写一下,有助于找出事故原因
比如我的:
载机:S800+Z15
全重:6.5公斤
频率:图传 5.8G,遥控2.4G
电池:NANO 10000mah,统一供电
发生事故时间:飞行5分钟后

环境:
一次是在楼宇间的草坪,在头顶20米左右旋转时;
一次是在开阔地,距离200米左右,在做逆风航线飞行时;
现象:
朝一个方向猛窜,同时打杆无任何反应,持续有10秒以上,最后撞击建筑炸机

希望大家能一起合力解决这个问题,让我们的航拍更安全,更放心

网友:
值得总结!

网友:
我也有过两次类似的情况,但都是空中一电机停转。

网友A:
NANO电池谁用谁悲剧

网友:
你这个“不一定”有出现另外的一个突然猛窜事故,想想这悟空的可靠性到底这么了?论坛里还有人说悟空肯定是可靠的能飞上2000米高空和1000小时,我看还是让事实说话把,统计一下悟空的可靠性到底有多少?才能让DJI重视!大家要明白:没有了飞控和GPS的基础平台可靠性保证什么S800,Z15,和高级的航拍设备那都是浮云。。。(还有飞机突然猛窜并不能说是飞控的死机原因,飞控真的死机是没有输出命令的,什么动作都没有了)

网友:
如果是楼主分析之原因,在电源处并个大电容不知能否解决?

网友:
LZ,你要是有能耐的到可以这样测试一下,把GPS天线盖上一小块金属接地人为的把GPS信号搞差,在3-5棵星之间你飞飞看是不是会出现 突然往一个方向猛窜 ,像这个状态是客观存在的,你就明白为什么悟空的可靠性低的原因了。。。这就是飞控没有纠错功能的隐患!但是这个出错动作,只能是DJI要在飞控的程序上来改进的限制出错动作的产生。说明一下我因为没有地面站看不到飞行中的星数所以不能做这个测试。

网友:
总结的很好,新人学习了....

网友:

新手学习了

网友B:
事实上DJI公司自己早就应该做个以上的测试来证明悟空的可靠性了,要是不存在这个问题。用测试视频就能解决用户对悟空可靠性的猜测,为什么至今都不做? (把GPS天线盖上一小块金属接地人为的把GPS信号搞差,在3-5棵星之间你飞飞看是不是会出现 突然往一个方向猛窜 ,像这个状态是客观存在的,你就明白为什么悟空的可靠性低的原因了。。。这就是飞控没有纠错功能的隐患!但是这个出错动作,只能是DJI要在飞控的程序上来改进的限制出错动作的产生。说明一下我因为没有地面站看不到飞行中的星数所以不能做这个测试。)

网友C:
感谢楼主客观公正的评价以及对大疆公司的建议。正是有众多像您这样的新老客户,大疆公司才会不断成长,不断完善。也正是像您这样的热心的朋友提出的诸多良性建议,才让更多的模友少走弯路,少交学费。大疆公司会不断提高和完善产品的性能和品质,这一点从来不会放松,因为这是大疆公司以创新为主要企业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现。我们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提出有建设性的,可操作的建议。大疆公司一定会见贤思齐。扬长避短。再次感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谢楼主客观公正的评价以及对大疆公司的建议。正是有众多像您这样的新老客户,大疆公司才会不断成长,不断 ...

看看12楼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事实上DJI公司自己早就应该做个以上的测试来证明悟空的可靠性了,要是不存在这个问题。用测试视频就能解决用 ...

我曾经在GPS模式下,多次做过穿越城门,穿越中 国馆这样的动作,应该比较接近于你说的GPS信号变差这种情况另外也曾有2-3次在室内测试时,忘记切换回姿态模式,而在GPS模式下启动的情况
并未发生乱窜的现象。

还有,我上面也只是根据我自己2次炸机的情况进行分析
发现除了GPS信号出错导致飞控误操作这种可能性外
也可能是供电部分出问题导致飞控死机,这似乎更符合事故发生时打杆无反应的情况
说实在的,我之前也一直以为是GPS的问题,但只是猜测
在无法确定具体原因的情况下,想了两条自己能做的改进措施,能排除些隐患总是好点
近日我就会开始改装,想来可能对大家也会有所帮助,不敢独藏,所以写出来,建议大家不妨一试

另外,各位炸机的朋友最好也详细说一下,炸机时的详细状态,大家可以一起讨论讨论还可能是什么情况
请大家多说客观情况,冷静的讨论和判断,不要把自己的猜测先入为主的当成原因,这样才能真正的找出并解决问题

对了,之前忘了补充一下环境和现象,我炸机
一次是在楼宇间的草坪,在头顶20米左右旋转时;
一次是在开阔地,距离200米左右,在做逆风航线飞行时
似乎都是在不该丢GPS的时候
现象为朝一个方向猛窜,同时打杆无任何反应,持续有10秒以上,最后撞击建筑炸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曾经在GPS模式下,多次做过穿越城门,穿越中 国馆这样的动作,应该比较接近于你说的GPS信号变差这种情 ...

你这样理解GPS出错问题肯定是错了,室内你打开GPS飞一点问题都没有这大家都知道都能明白的,因为这和室外GPS信号差是2个不同的状态,也就是说没信号肯定不会出动作的但是信号差出错误动是现在的悟空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才能提高可靠性!你不相信可以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理解GPS出错问题肯定是错了,室内你打开GPS飞一点问题都没有这大家都知道都能明白的,因为这和室外 ...

你是如何测试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目前我还没遇到过此类现象,或许哪天会有,所以渴望尽快解决。我的观点是:
      1、GPS丢星到不能满足定 ...

确实,B的可能性相对大些,而且符合GPS模式下出现故障概率高、但姿态模式下也会出现故障的现象因为GPS模式下需要处理的数据更多,更容易出现超算假死

对于A,如果IMU出现错误信息,那么按理来说可能会朝一个方向猛跑,但是打杆应该有反应才对

另外,或许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主控姿态解算线程挂起,无法识别到机体当前的正确姿态
从而维持着最后姿态时的油门位,造成机体朝一边猛跑
这一来能解释“猛”,因为瞬态调整时的油门位差会比较大,所以会猛跑
二来能解释打杆无反应,因为打杆后,姿态无法解算,得不到姿态反馈,所以会维持一个方向跑,并且打杆无反应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只看我说的第二句

你仔细看看你说的“另一个原因”我没否定过。因为我不用S800的。但是悟空GPS因为错误动作造成的炸机我经历过,知道厉害的。所以大家都应该把不可靠的因素搞明白你说呢。我经历过的事实在这栏目里也能看到的,DJI回复是个例,那好现在过了大半年了这错误动作还在不断的发生,是不是产品的可靠性出了毛病,还是本来就存在的隐患呢?

网友:
你那个“按理来说可能会朝一个方向猛跑,但是打杆应该有反应才对”有个问题你忽视了,要是错误信号导致定位误差很大的量,遥控的作用量会变的很小,这里有个量的变化,所以操作人会有失控感觉(造成这个错误动作的原因就是飞控没有能够及时的限制这错误动作的表现,所以要做个错误信号后来测试悟空看看可靠性怎么样?)

网友:
你是如何测试的呀?

楼主:
不妨说一下,你是经过怎样的分析得出,是由GPS信号错误导致朝一边猛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妨说一下,你是经过怎样的分析得出,是由GPS信号错误导致朝一边猛跑的

回复楼上:因为我有几次这些突然猛窜的状况都是打开了GPS模式下产生的,我一直到现在打开GPS模式都是心有余悸的。关闭GPS飞一点事故都没发生过所以我是知道用了GPS出错后飞控产生错误动作的厉害了。还有一次我在飞控上设置了低电压自动导航降落,打开GPS在不到5米的范围内试飞,等到电压是快没了,想不到是飞机突然上升撞楼炸机,说明书上写着25米范围内不应该发生自动降落功能的,所以我认为GPS信号受到外部的客观因素是会产生定位距离的错误。但是对这样的错误信号飞控应该有个限制措施来保证飞行的可靠性。否则飞机带上哪怕最高级的设备那都是空谈!总会有那么一天要出事故的。。。

网友E:
我得装备为S800+WKM+Z15,前几趟调机试拍都没什么问题,大概飞了20个架次,上个月WKM失控炸机。我们这边讨论的结果跟偏向老鬼大大所说的
"B、主控计算机因CPU运算速度跟不上、内存不足等原因导致主控在特定运算任务(如:姿态变化频率高、运算量大时)过程中“反应迟顿”,出现假死现象,导致各命令端口输出数据暂停。"

我飞行时都是使用飞行模式,当天炸机时也是使用姿态模式,起飞刚开始还没问题,沿著河道来回飞行,
但第二趟回程准备煞车停旋时,打杆完全没有反应,持续往飞行方向前进,最后撞上大楼停止!!

有当天挂在Z15上拍摄的视频:

还原当天失事原因:
1.如果当天是遥控器失控的话,照理来说在S800撞上大楼前Z15云台应该还是会持续修正,但视频看到并没有持续修正(画面整个翻掉),而且距离操控者距离很近排除遥控器失控。
2.我全程使用的是姿态模式,所以应该可以排除GPS的问题?!(ps.我回去才看到大疆召回GPS检修,当天炸机我的GPS是有BUG的....)
3.最后S800是以90度姿态撞上大楼外墙的,云台没有持续修正加上说明书也有明白写说在姿态模式下倾角也不会超过45度,所以感觉很像IMU死当,打杆完全没动作。

我跟楼主的乍机的方式很类似...但我是在姿态模式下...

这次炸鸡损失还蛮惨烈的...损失4支机臂、2颗电机、6支碳桨、中心H机架、Z15整个变形送回去DJI维修...

PS.想请问楼主,能给我朱工的联络方式吗?有些技术层面的问题想要请教他一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A:
NANO电池谁用谁悲剧

是啊~就是个坑爹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啊~就是个坑爹货啊

看来要使用《消法》维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得装备为S800+WKM+Z15,前几趟调机试拍都没什么问题,大概飞了20个架次,上个月WKM失控炸机。我们这边讨论 ...

老问题没解决,新问题又出来了,悟空飞控的可靠性问题到底出在能力?真的希望这位朋友接下来的事不要再碰到忽悠加游戏了。。。

网友:
我个人认为S800的是信号传递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得装备为S800+WKM+Z15,前几趟调机试拍都没什么问题,大概飞了20个架次,上个月WKM失控炸机。我们这边讨论 ...

"1.如果当天是遥控器失控的话,照理来说在S800撞上大楼前Z15云台应该还是会持续修正,但视频看到并没有持续修正(画面整个翻掉),而且距离操控者距离很近排除遥控器失控。
2.我全程使用的是姿态模式,所以应该可以排除GPS的问题?!(ps.我回去才看到大疆召回GPS检修,当天炸机我的GPS是有BUG的....)
3.最后S800是以90度姿态撞上大楼外墙的,云台没有持续修正加上说明书也有明白写说在姿态模式下倾角也不会超过45度,所以感觉很像IMU死当,打杆完全没动作。"

你的案例很有价值!分析失事过程有几点体会可供讨论:
1、绝非失控。
2、绝非GPS。姿态模式下与GPS没有任何关系(我曾在ACE ONE上因GPS炸坏而长期没装GPS飞行过)。
3、“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从Z15失事时的情况看更是印证了:只能是死机了。关键的问题是“真死”还是“假死”的问题。
          A、“真死”就是真的死了,类似内存溢出、程序进入死循环、.......总之这是“硬伤”有点像XP的蓝屏。没招...
          B、“假死”就是没真死,好象死了其实是“运算忙”造成,等一会就都好了,要命的就是这个“等一会”,这期间飞场空旷、有高度,几秒钟以后有惊无险(本贴中有案例);该案例可就悲剧了,空间和时间都没有让你在“等一会”的过程中活下来.....

那么,综合起来说:故障原因中80%的机率属“死机”,“死机”中有80%的机率是“假死”。如若成立,那么解决问题的办法可能就是主控器需要升级硬件(CPU、内存等)

网友:
引用 网友D:
"1.如果当天是遥控器失控的话,照理来说在S800撞上大楼前Z15云台应该还是会持续修正,但视频看到并没有持 ...

我对电子的东西不太了解~
照您所说如果真的是死机的话....那我是不是该停用这棵飞控?!

就像蓝屏的电脑常常会蓝屏,像电脑超频一样每个CPU的体质不同,能超频的能力也不同~
或许我拿到这颗WKM的体质天生就比较差?!比较容易死机?!

还是....这只是个案...也许飞控部分的BUG没抓到...在某种特定情况下...进入了死循环...

想请问老鬼大大~您在不装GPS情况下飞行的架次大概有多少?一次大约飞行时间是多少呢~

网友:
别争了,悟空飞控上存在这种种不可靠因素,想想是不是可靠性出了问题?真正应该出面解释和改进产品可靠性的DJI到是一声不响这是不应该的!哪怕参与讨论,和安抚由于产品性能造成损失的用户。。。

楼主:
你真可以消停消停了,或者真正地讨论点有实质内容的东西,整天宣传你的GPS的论调,而且也拿不出什么充分的依据
姿态模式也会出现这种情况,之前就有人说了,你却视而不见,既然如此你所谓的GPS信号不好造成错误动作的说法根本站不住脚
除了在一边不停的说这不好那不好之外,你还做了什么?
你长久以来如此有毅力地反复开帖说这档子事,估计大家也都看烦了,并且毫无营养

如果实在觉得不好,就索性别用
东西你要么放着,要么出掉,要么找经销商解决,要么维权,该干嘛干嘛;
如果你觉得还凑合,还能用,但有瑕疵,想让DJI改进
那你就好好的做情况收集与反馈,或者再加些推断
但你非要说是飞控的控制算法的问题,除非你是飞控专业人士并且看过DJI的程序,否则就别那么武断

航拍设备相关的功能模块非常多,无论那个部件出问题都有可能造成故障
要想准确的找出原因,多做情况收集是很必要的
至少我出问题都是发生在S800上,以前在X650,或者其他机架上都没发生过类似事故
而且好像也没见过WKM在其他架子上发生过类似情况(所以希望大家把自己发生事故时,包括配置、负载、环境这类情况都说一下)
要说是机架的原因也不是完全不可能
供电部分也是另一个可能的原因

这些因素你都不考虑,单单挑个GPS说事,要么说明你逻辑不严谨,要么说明你是个做飞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真可以消停消停了,或者真正地讨论点有实质内容的东西,整天宣传你的GPS的论调,而且也拿不出什么充分的依 ...

你这个人用了S800机架悟空出了问题就一定是说在别的机架不会出吗?动脑子想想WK直机怎么也有问题?所以你不用的东西,不要不让别人说,现在是说悟空的产品可靠性怎么了?问问你明白产品可靠性含意是什么?要是飞控CPU能在空中死机的话,接下来所发生的你怎么想都不过的。。。1我不会看程序,2我不是搞产品的专家。但是我一个 用户发现工业级产品的可靠性是这个样,提出疑问有什么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目前我还没遇到过此类现象,或许哪天会有,所以渴望尽快解决。我的观点是:
      1、GPS丢星到不能满足定 ...

相当有道理.赞同

网友:
引用 网友D:
"1.如果当天是遥控器失控的话,照理来说在S800撞上大楼前Z15云台应该还是会持续修正,但视频看到并没有持 ...

认同你的观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真可以消停消停了,或者真正地讨论点有实质内容的东西,整天宣传你的GPS的论调,而且也拿不出什么充分的依 ...

完全同意你的观点!我想劝没胆量...怕与我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