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八熄火开关求教

楼主(2012-12-06):
就是直升机模式  没开油门之前 拨下熄火开关有效果  但是当电机在运转的时候 熄火开关没有效果啊  求教!!!

网友A:
熄火开关打开的模式下把油门曲线全部调为0

网友B:
请参考这个帖子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40274
天地飞的熄火相当于futaba的ESC模式
你把“油门”设置为100%就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熄火开关打开的模式下把油门曲线全部调为0

谢谢,回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参考这个帖子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40274
天地飞的熄火相当于futab ...

还是没看懂  求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是没看懂  求教

熄火就是油门输出为0
“比率”的意思是0的基础上增加或者减少,主要针对油机,电机就设0
“油门”的意思不是油门锁定值,而是熄火的生效范围,默认0的话,只有摇杆最低时打熄火才生效。如果设20,表示油门摇杆在下面20%内开熄火才生效。设100则表示油门摇杆在任何位置都可以熄火

楼主:
引用 网友B:
熄火就是油门输出为0
“比率”的意思是0的基础上增加或者减少,主要针对油机,电机就设0
“油门”的意思 ...

谢谢,已经搞定了,一开始不能改油门,后来才知道要把油门推到底,然后按住确定,等他变成100%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