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螺仪疑问:GT9锁尾~~~~~

楼主(2012-12-06):
看着沉寂了7年的YT450,近日收拾了一下,二手购入一个GT9,配套使用,经济实惠。可能是我不会调,陀螺有一个问题百思不得其解:
在不锁尾的情况下(应该是黄灯显示),飞机悬停状态,尾巴不偏转的情况下,切换至锁尾状态(蓝灯),飞机温飘的厉害,机头向左飘,不得不打向右的方向舵修正,以便保持悬停尾巴不动。
需要说明的几点:
1、方向舵微调已经设为0.
2、这个GT9目前没有出现不自检的情况。
3、切锁尾模式后,飞机温飘,机头左转的原因,据观察:不是尾推滑块向右缓慢移动造成的。而是在锁尾模式下,飞机升起来后,尾推滑块停留在普通模式锁尾情况下尾推的位置,但是机头向左缓慢转动。
4、观察角度:左右方向均是以从机尾向机头看去为参照。

这么分析的话,同样的悬停油门位置,锁尾模式下尾推的位置与普通模式下锁尾的尾推位置一样的情况下,感觉是锁尾模式下尾桨的转速小于普通模式下尾桨的转速,因此才造成了飞机机头缓慢左转的情况。

如果为保证在锁尾模式下能够锁尾,我必须人为的 在保证舵机臂保持机械中立点的情况下,缩短连接尾舵和尾推连杆的物理长度,以便调整尾推滑块,相对普通模式悬停点的位置,向左平移一小段。但是平移完以后,尾推已经马上就要到尾波箱的头了。尾推基本上没有向左移动的量了。
我就很纳闷了 为啥?
我现在不锁尾比锁尾好使多了。为什么,请指教???谢谢

不知说清楚没有,这个表述起来对我有点困难!

网友:
感度,感度是多少呢

楼主:
感度: 用的亚托低端锁尾舵机DS425 普通模式 60 锁尾 50

感度:
用的亚托低端锁尾舵机DS425普通模式 60
锁尾       50

网友:
你光知道4通道微调调0!你有没有看你的0跟gt9的0是否一致呢!仔细看看,你打左右舵的时候最底下的5灯左右都会亮你看看你未打舵的时候是否有亮起来。

网友A:
总之就是你不大舵的时候最底下一行灯不能亮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之就是你不大舵的时候最底下一行灯不能亮起来

感谢指点,回去观察后报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之就是你不大舵的时候最底下一行灯不能亮起来

我的陀螺出现过右排最下面灯在不打舵时亮起的情况。
如果最低下一行亮起,我如何解决遥控器的中立就是陀螺的中立呢?调陀螺设置第三项的左右极限行程妈?

网友A:
如果没错的话是打左舵左边灯亮,右舵右边灯亮。如果你为打舵,右边的灯就亮起来,那么你就把4通道的微调向左波动两下试试看吧,直到他不打舵不亮灯位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错的话是打左舵左边灯亮,右舵右边灯亮。如果你为打舵,右边的灯就亮起来,那么你就把4通道的微调向左 ...

感谢ls和各位耐心回答。
报告一下最新情况:把不知名的小型ppm的接收机换成了原装pcm的接收,不锁尾问题解决。
感觉是感度通道或者尾舵通道的问题。

网友:
原来是接收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