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高手请教:电机为什么没声音?

楼主(2012-12-06):
配置:
电机是2212的
电调是好盈40A
电池11V 2200ma

连接情况:
电池连接电调的电源线 红线链接红线 黑色链接黑色。
电调信号线链接3通道,图一是关闭遥控后接收器可以亮 说明已经通电了
电调平放后链接电机的3跟线。

为什么电源通电后电机不转动 也没有大家说的报警声音呢?

冰天雪地360度跪求答 案。已经折腾了1个多星期了。。。。

1:遥控开着。图片上接收器红灯是为了让大家看到 电池的电到了电调了。关闭遥控器后 接收器就红灯了

网友A:
遥控开着么?

网友B:
检查下遥控器油门通道的设置呢 ,是不是默认成油门最高的状态 ,电调初始化油门设置呢

网友:
接受上的指示灯应该有红变绿会在操作遥控器。感觉没设置好。

网友C:
你不会只有这一个电调和电机吧?用互换法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开着么?

遥控开着。图片上是为了告诉大家 电池的电到了电调了。
并且遥控的油门已经最大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下遥控器油门通道的设置呢 ,是不是默认成油门最高的状态 ,电调初始化油门设置呢

您好 如何检查遥控油门通道设置?我现在就是为了电调初始化油门设置哦!但是电机一直没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不会只有这一个电调和电机吧?用互换法试试,

新电调 在初始化 所以现在只有一个电机 一个电调。。初始化后在安装到飞控上!

网友B:
初始化电调把遥控器电源打开,油门放到最大,然后接通电调电源,再把遥控器油门开到最小,应该能听到电机确认声 ,然后断开电调电源,再插上就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不懂,要不上个视频让懂的人也看得明白些

网友D:
lz不会看的ppm模式吧...模拟用的 换成pcm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不会看的ppm模式吧...模拟用的 换成pcm

您说的是遥控PPM模式吗?如何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初始化电调把遥控器电源打开,油门放到最大,然后接通电调电源,再把遥控器油门开到最小,应该能听到电机确 ...

好像看到说明书接上电源后 电机就有声音呢!

网友E:
天地飞的话,如果控开着的话,接收机红灯亮代表接收机认不到控的信号,需要对频,对上频以后接收机上的灯应该是熄灭的才对。。。你是把油门推最大电调上电还是上电以后油门推最大啊,前者的操作方式是确认油门最大行程,后者才是正常上电方式。。。图上看不太清,你确定电调是接在接收机第三通道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看到说明书接上电源后 电机就有声音呢!

经过第一次初始化油门行程设置后 ,以后接上电源电机就会有声音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说的是遥控PPM模式吗?如何设置?

请问你用的什么控?是不是玩完模拟直接给电调和马达用上了 导致不转

网友:
打开控,红色灯必须熄灭才是对的。没对码吧
还有就是,就算不开控,电调通电电机也会滴滴响啊

网友F:
接收机有电,说明电调BEC好的。
电机没声音,第一,电机线断了,第二电调输出坏了,第三,电调程序出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天地飞的话,如果控开着的话,接收机红灯亮代表接收机认不到控的信号,需要对频,对上频以后接收机上的灯应 ...

图是我关闭遥控后的效果,为了证明通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你用的什么控?是不是玩完模拟直接给电调和马达用上了 导致不转

是玩过模拟器。但是遥控上我已经设置过。我的遥控式WFT07
需要如何设置?向您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F:
接收机有电,说明电调BEC好的。
电机没声音,第一,电机线断了,第二电调输出坏了,第三,电调程序出错了。 ...

如果是1、2问题 用万用表可以测试出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玩过模拟器。但是遥控上我已经设置过。我的遥控式WFT07
需要如何设置?向您请教!!

你看屁屏幕上是不是pcm模式  高频灯亮的、。?我用的天9   我切换ppm和pcm是摁住菜单键开机  然后选择模式

网友F:
大家注意看问题啊。。通电后电机不管怎么样都会有响声的,如果不响,就是电调电机的问题了。。。

网友:
关TM控啥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家注意看问题啊。。通电后电机不管怎么样都会有响声的,如果不响,就是电调电机的问题了。。。

那估计会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估计会是什么问题呢?

电机没声音,第一,电机线断了,第二,电调输出坏了,第三,电调程序出错了。

网友:
不是电机就是电调问题!好赢的电调接上电机和电源都会有声音的!不管接收有没有,检查电调和电机之间的香蕉头吧!如果都是好的,那电调的问题可能性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