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螺仪疑问:GT9锁尾~~~~~

楼主(2012-12-06):
看着沉寂了7年的YT450,近日收拾了一下,二手购入一个GT9,配套使用,经济实惠。可能是我不会调,陀螺有一个问题百思不得其解:
在不锁尾的情况下(应该是黄灯显示),飞机悬停状态,尾巴不偏转的情况下,切换至锁尾状态(蓝灯),飞机温飘的厉害,机头向左飘,不得不打向右的方向舵修正,以便保持悬停尾巴不动。
需要说明的几点:
1、方向舵微调已经设为0.
2、这个GT9目前没有出现不自检的情况。
3、切锁尾模式后,飞机温飘,机头左转的原因,据观察:不是尾推滑块向右缓慢移动造成的。而是在锁尾模式下,飞机升起来后,尾推滑块停留在普通模式锁尾情况下尾推的位置,但是机头向左缓慢转动。
4、观察角度:左右方向均是以从机尾向机头看去为参照。

这么分析的话,同样的悬停油门位置,锁尾模式下尾推的位置与普通模式下锁尾的尾推位置一样的情况下,感觉是锁尾模式下尾桨的转速小于普通模式下尾桨的转速,因此才造成了飞机机头缓慢左转的情况。

如果为保证在锁尾模式下能够锁尾,我必须人为的 在保证舵机臂保持机械中立点的情况下,缩短连接尾舵和尾推连杆的物理长度,以便调整尾推滑块,相对普通模式悬停点的位置,向左平移一小段。但是平移完以后,尾推已经马上就要到尾波箱的头了。尾推基本上没有向左移动的量了。
我就很纳闷了 为啥?
我现在不锁尾比锁尾好使多了。为什么,请指教???谢谢

不知说清楚没有,这个表述起来对我有点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顶

沙发的身影无处不在!
谢谢!

楼主:
板凳又是你的了!
PS
感度:
用的亚托低端锁尾舵机DS425 普通模式 60
锁尾       50

网友:
先排震吧,正常的陀螺在锁尾模式下是自动跟随机身的角度的,在尾推行程正常的情况下神马中立点无所谓的。

网友:
我也用GT9。,可是不太懂。。。

网友B:
你的遥控是JR的吧,看你的设置你没有感度陀螺怎么会锁尾。JR的遥控调整到68-72%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遥控是JR的吧,看你的设置你没有感度陀螺怎么会锁尾。JR的遥控调整到68-72%

可惜不是啊,我的是FF9。福德吧没有没过50 没感度的问题吧?
再看看 有木有人能提供解决建议吧。
排除震动是一方面了,但是个人认为目前机机不算震动大的。不知道各位认为什么程度算震动?
反正之前我的用的GY401没这问题,就是炸了一次机 401废了,就一直放了6年。现在老骥伏枥,怎奈何好马没配到好鞍啊

楼主:
晚上换回240试试。
飞机的设备严重和时代脱节啊!

网友B:
FF9能设置到50和60的话,要不说你的飞机震动非常的小。要不就是这个陀螺的感度通道有问题。GT9正常飞行感度FF9 26%-35%就非常好了,你都到50和60还没追尾找找别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FF9能设置到50和60的话,要不说你的飞机震动非常的小。要不就是这个陀螺的感度通道有问题。GT9正常飞行感度 ...

感谢ls和各位耐心回答。
报告一下最新情况:把不知名的小型ppm的接收机换成了原装pcm的接收,不锁尾问题解决。像楼上说的 现在感度50,还在微调中,感觉是感度通道或者尾舵通道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