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啊,8fg用subs的油门通道反了,有什么办法没...

楼主(2012-12-06):
250的亚拓电调烧了,换了个飞腾18,现在改用sbus连接,但是油门反了,8FG里设置反向没有用啊,始终是100的时候是0油门,油门杆在最低的时候接通就是滴滴滴滴直响,应该怎么办啊,谁遇到类似的问题...

网友:
电调说明书好好看 有一项好像叫遥控绑定什么的

网友:
你试着把油门推到最高呢?我认为有可能是电调需要首次校准油门行程,不一定是反向了。

网友:
很可能是最低点不对

楼主:
微调都是在0的位置啊,而且确实是油门通道的0和100反向了

网友A:
不知道你sbus连接后 控里面发射机模式有没有重新设置   还要看下油门曲线  最低点是不是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sbus连接后 控里面发射机模式有没有重新设置   还要看下油门曲线  最低点是不是0

呃...真没用过sbus的,发射机模式应该改成什么啊

网友B:
反向没用不可能吧?或者是你设反向的通道不是油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向没用不可能吧?或者是你设反向的通道不是油门

控里所有的反向都没用,不光是油门...其他的通道用zyx反向舵机能搞定,可是油门就没办法了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控里所有的反向都没用,不光是油门...其他的通道用zyx反向舵机能搞定,可是油门就没办法了啊

不懂瞎说:如果控里面设置反向油门没有作用,那就是电调强制为某种状态了,看看电调设置说明吧。

刚刚看到其它通道也不能反向,这个就像接收机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懂瞎说:如果控里面设置反向油门没有作用,那就是电调强制为某种状态了,看看电调设置说明吧。

电调早就还原默认设置了,而且在普通接收机模式下正反向正常,我不可能连这点常识都没有哇...烧个电调折腾出这么多事,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