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疼!DEVO7+mini cp的奇怪问题!(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2-12-06):
炸过一次之后就出现自旋、无力坠落的状况。还出现插电不对频的情况,必须重启遥控,才可成功对频。
两次发给卖家检查,称机子没有问题,他拿自己的控飞我的机子,没有任何问题,发回来拿我的D7飞,问题就出来了。
我现在纠结是不是遥控器设置的问题。到底哪里不对呢?

网友:
无力坠落的状况=》如果是有刷电机!会不会电机退磁了?

网友:
难道是螺距曲线没有设置好?

楼主:
自己顶,求助!

网友:
新手帮顶,等楼下老手解答。。。。。

网友:
华科尔售后鲜先生的QQ:2355399657,赵先生:2355399647,自己联系,实在不行就返厂,现在华科尔的售后很不错的。

网友A:
首先确定 是不是主板问题  然后确定遥控问题   只能用排除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确定 是不是主板问题  然后确定遥控问题   只能用排除法

别人用自己的遥控,就飞的好好的,我拿自己的D7,一飞就出问题。极有可能是遥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别人用自己的遥控,就飞的好好的,我拿自己的D7,一飞就出问题。极有可能是遥控

那估计就是控了  你把控里面的功率 调到最大  当然是首先保证  设置没问题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估计就是控了  你把控里面的功率 调到最大  当然是首先保证  设置没问题的话

谢谢,我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试试

客气

网友B:
找售后吧连遥控器一起送回去 现在不是鲜先生了  是赵先生 换了 人很热情 热情的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那边自旋啊 ?? 看看你的感度设多少了?75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售后吧连遥控器一起送回去 现在不是鲜先生了  是赵先生 换了 人很热情 热情的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那边自 ...

逆时针自旋,陀螺仪就调的是75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逆时针自旋,陀螺仪就调的是75

锁尾不行  你确定问题肯定在遥控器上么 呵呵

找个玩minicp+d7的人 把它的mcp配置无线拷贝到你的控上就知道 我总觉的 你这不是遥控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锁尾不行  你确定问题肯定在遥控器上么 呵呵

找个玩minicp+d7的人 把它的mcp配置无线拷贝到你的控上就 ...

不只是锁尾这一个问题,还有不对频的问题。把CP拿在手里推油门,大桨和尾桨有时转有时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估计就是控了  你把控里面的功率 调到最大  当然是首先保证  设置没问题的话

发射功率调到最大了,没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射功率调到最大了,没用

那估计控有问题  你找个华的别的jj 飞一下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射功率调到最大了,没用

不行  就遥控返厂了

楼主(2013-01-18):
前天联系上了华科尔的售后。他们说检测后发现陀螺仪 调速板 ICU三个部件有损坏,需要更换,收费80RMB。

至于为何在延安不能飞,在广州就可以飞的奇怪现象,售后表示有可能是无线电干扰,不应是元器件损坏造成。

我觉得奇怪,如果三个部件损坏需要更换,聪少之前又怎能在广州正常飞行呢?付了款,拿回来试试再说。

楼主:
前天拿到华科尔售后发回来的MINI CP,飞了两天八块电,很正常,再也没有出现断电失控的问题。小炸三次,用热熔胶枪修补好继续飞,毫无妨碍~!

网友C:
恭喜楼主可以爽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楼主可以爽飞了

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