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个电动手持打蛋器。

楼主(2012-12-07):
上图

弄了几根不锈钢丝焊在一起  尾部套个油管。

动力用电动螺丝刀。把打蛋器插入前面内六角孔里。

电源用 旧电脑电源  5V

开始打蛋。

打蛋

打好了。

和好的蛋糕液 倒入电饭锅。

加热20分钟就好了。

网友A:
好创意,其实用废旧手机电池搞个充电的更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创意,其实用废旧手机电池搞个充电的更爽

这个电动螺丝刀电流挺大的  手机电池恐怕顶不住。
我这个原来的电池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动螺丝刀电流挺大的  手机电池恐怕顶不住。
我这个原来的电池废了。

呵呵,仅供参考呢,请根据实际情况修正

网友:
用这个能把一只蛋煮成一锅

网友:
我在家是直接拿调速手电钻弄的,不过没专门的打蛋嚣

网友:
我靠,弄的很漂亮嘛!

网友:
楼主好创意!学习了

网友B:
打胎是不是这个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胎是不是这个原理?

你可以去问一下妇产科医生!

网友:
强悍,打蛋器太复杂了。

网友:
关键是楼主这蛋糕做的好

网友:
高科技 这个蛋 要卖100元 一个